[工仪] 拆解晨洲岛燃气警报器。

楼主(2023-02-22):
家里老人使用燃气不太放心,就买了个燃气报警器。拼多多百亿补贴买的,价格30元左右。

外壳做工挺好的。

外壳大内脏小。

正面有个传感器,

背面贴片原件比较少,能省的都要省。
整流二极管都只有2个。
还有个电源管理芯片。
智能烟雾报警器电源方案 LP2178 特点:
集成800V功率管。
恒压控制,固定5V输出电压。
内置特有的峰值电流控制,无需CS电阻。
内置启动电路,无需启动电阻。
优异的动态性能。
优异的EMI特性。
优异的输出负载调整率 。
低待机功耗<75mW。
全负载范围内优异的音频特性。
多重保护功能。

下面那个8脚的芯片被打磨了,估计是个运放之类的。

网友:
这个装燃气没免费送吗

网友:
感觉做工不咋滴

网友:
以前的做工好,但灵敏度一般,

网友:
最好买那种带开关量输出的,可以自动关阀,老年人有时候反应不过来,报警器一直响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这种东西就不适宜在pdd买便宜货了。

网友:
最关键是要测试一下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天然气表上有报警器的吧,我蒸馒头都会响

网友:
报警器要和燃气管路阀门联动才安全

网友:
现在不是有那种安全阀吗

网友:
这东西暴利把

网友:
30贵了,优惠购时不时有,几块钱

网友:
    我们这都免费安装,指示灯太亮,一闪一闪像鬼火有一样,想加电阻,降亮度,打开一看集成度太高,无从下手。只好作罢。

网友:
没有输出控制关阀功能,没啥大用。

网友:
这边燃气公司要300块一个,你说黑不黑?

网友:
方案挺强的。。。

网友(2023-04-08):
8脚被打磨的是一个单片机,这里面是一个220V转5V的非隔离降压电源,然后一个单片机测哪个探头的模拟数据,来进行燃气报警跟自检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