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2个中维世纪模拟硬盘录像机

楼主(2023-02-22):
今天发帖上瘾了,发第3个帖子
看到一个方盒,发现是个中维世纪模拟硬盘录像机,掂分量判断没有硬盘,说实话现在都是网络的,这玩意过时了,但架不住多动的心呀

8口的

型号

简介的内部空间

开机后卡在这个画面中,搜网络说是要刷机,太好了,难得一次练手的机会
上网搜的官网,下载好固件,先开机拍个照,呀,好了,为啥呢?判断是之前修其它东西时需要块2032电池,就从上面把电池取出了,一测,还不到1v,没法用,就仍一边了,结果歪打正着好了,那就不刷机了

空密码,若是有密码不知道,估计刷固件就能解决,大家说对吗?

具体型号
=============
年前得到一个,那个里面有个500G的东芝硬盘(印象中),

原用户不会拔线结果把头给整下来了几个

构造有点不同

具体型号
===============
最后弱弱的问大家,这东西挂闲鱼还能出手吗?价值几何?

网友:
1块钱1斤没什么价值

网友:
居然十年前还在用模拟机。二十年前刚工作那会儿还是国外大牌模拟机的天下,不是三星就是松下的。利润也是相当的离谱。。。

网友:
模拟的,一般还可以使用。

网友:
模拟的不值钱了,网络的也很便宜。

网友A:
看背后的硬盘安装孔  有没有螺丝不就知道有没有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背后的硬盘安装孔  有没有螺丝不就知道有没有盘?

可能是08年左右吧!那时候彩电翻新改造的挺多的,21寸旧彩电收破烂的喜欢收,收回去卖给专门翻新电视的人!索尼的不要,不好改造!那时候我卖过一台索尼的电视,我是把牡丹的标签贴到索尼电视上面才卖给了收破烂的!

网友:
没啥用了,有能力刷个linux做nas。

网友:
图片压缩失败

网友:
还是高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08年左右吧!那时候彩电翻新改造的挺多的,21寸旧彩电收破烂的喜欢收,收回去卖给专门翻新电视的人 ...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多路视频采集,应该是监控用的吧

网友C:
可以看看是不是混合录像机,是的话还可以切换数字通道变成网络录像机,我就有一个混合录像机,可以八路模拟监控,可以八路网络监控,可以混合模式四路监控,一开始用的模拟头,现在换成网络头,监控机不用换

网友:
废品站里这种模拟信号的机子淘汰的很多

网友:
还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是不是混合录像机,是的话还可以切换数字通道变成网络录像机,我就有一个混合录像机,可以八路模拟 ...

这个怎么看呢?是不是需要百度参数就可以?

网友:
以前价格还是挺高的。

网友:
看成创维的了,面壁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看呢?是不是需要百度参数就可以?

最简单就是百度下,如果百度不到,就进设置都点点看看,能不能切换网络录像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