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下29.9元艾克盾插排给坛友参考下,对比公牛6位插排。

楼主(2023-02-22):
插排购于某宝,价格29.9元。6位插孔,2个usb-A口,1个C口。简单拆解了一下,由于手头没有内十字螺丝刀,只能用螺丝替代下,见笑了。铜条宽度厚度都不是很高,面积将将超过1个平方,dc模块3个usb口也就用来插个小夜灯,电路十分精简,不敢给手机和pad充电,波纹肯定不好,高低压倒是有塑料板隔离,聊胜于无。外壳上有不少所谓的灭火材料。对比下公牛的6位插排,公牛的铜板宽度厚度都要更好一些,铜条有加强筋。总的来说,艾克盾这个插排够用,至于那个灭火材料一般也用不上吧。

网友:
插排小电器没问题,电路板估计最大5V3A,但起码是同步整流发热也不大固态电容也用上了,充手机问题不大就慢点而已

网友:
这插排USB部分弱了些。内十字螺丝可以使用U型批头拆卸,使用4mm宽的一字螺丝刀可自制U型螺丝刀,一字批头两边留1mm,中间开2mm的U型口。

网友:
也算可以吧

网友:
不建议直接带的

网友:
留在桌面上修理测试用,不长时间工作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价格 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我也撸了个9插位1.8米不带USB的,只拆了开关接线端,Y型螺丝。

网友:
铜排都太黄了,不好,还是红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