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大神推荐个成品点焊机,主要焊接18650电池。

楼主(2023-02-22):
手里的电池不耐用了,想自己买电池,自己分容配阻点焊,能过30a电流的镍片得用什么规格的呢?我看有的大神焊接电池组,用紫铜片和镀镍片一起焊接的。

网友A:
成品(牛叉的)价格能让你死心。自己搞吧。

网友:
变压器款的,千把块,耐用。自己搞2、3百,电池的容易坏。能点0.2纯镍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买贵的。

网友:
老式焊机加绕线圈。控制板。这样弄最便宜就是重。弄好了还可以发个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牛叉的)价格能让你死心。自己搞吧。

1000多点能拿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多点能拿下吗

成品,能点铜,应该得加个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多点能拿下吗

自己搞的话,有大佬搞过电容点焊2并3串6电容24管的极限好像也就0.1铜+0.2镍

网友B:
发个够诚意实用的帖子

有小液晶显示状态,调整延迟,电流

多功能,充电 ,方便携带

焊接笔,纯铜不拖泥带水.

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多种平衡之下.DIY
买了这种就可以了.平常自己修几个工具电池包,
笔记本电池,都非常实用,

镍片厚度,够用就行了,有些壳子本身
空间紧凑,你焊接厚的镍片还不实用,

要想持续焊接.这种可能不合适.
但是日常够用了.除非你是做电动车电池的
那我这种就不合适了.

去年155买的.这里就不做广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够诚意实用的帖子

嚯,跟我同一家买的啊,一样的造型,不过你的应该是后期的了,我前年买的!

网友:
上面的价格似乎够诚意了

网友C:
我准备买成品的控制板,用电动车电池并联,卖家介绍说电池80AH,十管可以点焊0.3镀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准备买成品的控制板,用电动车电池并联,卖家介绍说电池80AH,十管可以点焊0.3镀镍 ...

电动车的,电池电焊,最好买好用的.那一组几百个电池.
小焊笔,不好用的.小焊笔,点几十个,就不错了.那种
常常焊接的活,买个几百的好用的.当然你只是自家搞搞
点几个歇会,再点几个.小的也能用,0.3 的确实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够诚意实用的帖子

买的和你这个类似,也100多,焊笔没你这个粗,没有显示屏,目前实测0.12镀镍钢带没问题,0.1的镍带就不稳了,焊0.12镀镍钢带20个焊点焊笔就发热了,如果焊头打磨一下估计0.1镍带也是极限了

网友:
自己用微波炉变压器做了一个,偶尔用一下还可以,就是太重了

网友:
一千的话可以去咸鱼买一个高频逆变 点焊机 效果还可以的、

网友:
淘宝小强电子

网友:
用坛子里开心果的电焊机控制板自己diy了一个16管的

网友:
小黄鱼买的板子,24管的,可以点上0.15镀镍钢压铜片,短时30安应该够用了,持续的话估计不够。24管整套的也有卖好像,够用的话划算的,就300左右!

或者点更厚的铜上40管,最便宜的成套差不多700样子!可以满足你30A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够诚意实用的帖子

感谢提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