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P量产时显示FAIL:检查smart信息失败

楼主(2023-02-22):
对这个主控不太熟悉,量产工具基本按照默认配置,反复试了几次都提示这个错误,各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A:
你这是rdt,不是量产啊,仔细看看前人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rdt,不是量产啊,仔细看看前人的帖子吧。

没开启RDT呀

网友B:
你之前么有开卡成功的话,不能选择参考Runtime Bad来开卡。需要选择参考原始坏块,或忽略原始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之前么有开卡成功的话,不能选择参考Runtime Bad来开卡。需要选择参考原始坏块,或忽略原始坏块 ...

这几项都试过,全一样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几项都试过,全一样的结果.

你的开卡工具包包含你现在的颗粒制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开卡工具包包含你现在的颗粒制程不

量产工具自动识别到的闪存型号

楼主:
改了也不行

网友:
在”其他”设置项,不勾“MP CHECK SMART”就好,而且你这个是RDT Sorting工具,不是量产工具

网友:
这个是RDT Sorting工具,不是量产工具

网友C(2023-04-28):
这是工具BUG,重新上电就好了。
楼上一群瞎起哄,不是量产工具的,过来让我打脸

网友:
学习,以备以后使用

网友:
在量产部落见过9082HP的量产工具

网友:
这个收藏一下,应该是BUG。。。。。

网友:
rtd软件开出来的是会出现这个错误,可以分区但是读不到smart

网友(2024-04-05):
出现同样的界面和错误

网友(2025-03-26):
引用 网友C:
这是工具BUG,重新上电就好了。
楼上一群瞎起哄,不是量产工具的,过来让我打脸 ...

大哥 厉害!!!!!

网友:
RDT只是用来测试坏块用的,要想正常使用还得用MP量产工具。

网友:
我好像发过一个贴,就是固件问题,多试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