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松下IH电饭煲SR-AC072-W,修复U10故障代码

楼主(2023-02-22):
先上图:

1.外观样式,容积不大,2升

2.内胆又厚又重,这种电饭锅不可能用纯铝或304不锈钢材料的内胆

3.揭开上盖板

4.控制板背面

5.上盖里的干簧管

6.时间记忆电池

7.这个轴很好,不容易断线

4.打开下盖板,其实就是个电磁炉

5.电源输入板,保护元件很全

6.主板,就是左下角那个黑色电容坏了,外观看不出来

7.怎么看这个硅桥都像换过,问主人说之前没拆过

——————————————————-
以下是故障检查和修复

8.官网查询这个代码,说是“没放锅”,那就是“不检锅”故障了

9.查硅桥、igbt都正常,重点检查红框内胆电容、贴片电阻

10.万用表在路测量,6uf这个电容有点不正常,拆下来单独检测

11.用这个HP890N表检查,完全正常
(这个表和下边的136b+都是看了坛友们的评论买的,前一个便宜、功能全,后一个电容检测快捷,这次真是立大功了:))))

12.用136b+检测就是两个数字不断跳变,估计是内部短路了

13.从电磁炉主板拆了一个7uf换上,正常了

网友:
高手,厉害,松下的锅好像不便宜

网友A:
这个是电磁加热式的电饭煲
怎么还这么新就出的故障了?

网友B:
内锅是铜的?比不锈钢贵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磁加热式的电饭煲
怎么还这么新就出的故障了?

使用了劣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锅是铜的?比不锈钢贵多了

主要成分应该是钢铁的,否则不导磁了,官网介绍如下,够复杂的。我估计它这个“不锈钢”应该是201一类的,纯304、316不锈钢不能用于电磁炉

网友:
我还在用松下机械电饭煲。

网友:
锅是多层材料复合的,煮出来的饭口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磁加热式的电饭煲
怎么还这么新就出的故障了?

用了不到两年。这家人素质高,很注意卫生。修过他家别的电器,都干净

网友:
松下这配件质量也是不行啊

网友:
里面居然有风扇。

网友:
看了很精致的电饭锅

修理的似乎是电磁炉的部分

网友:
劣质电容,连标识都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了劣质电容

行业一直传说松下对质量把关很严格的

网友:
这个做工很好了

网友:
铜釜实为铁锅

网友:
这锅看起来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成分应该是钢铁的,否则不导磁了,官网介绍如下,够复杂的。我估计它这个“不锈钢”应该是201一类的, ...

不对!我刚买的苏泊尔IH电压力锅,有个内胆就是304不锈钢的。

网友:
只要不是主控坏了都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