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联想手机充电器C-P32

楼主(2023-02-22):
拆联想手机充电器C-P32  5.2V,2000mA ,使用中突然坏了。拆!
直接撬开,上图:

底部Lenovo标识 型号:C-P32, 5.2V 2000mA

撬开,拉出电路板

另一面

滤波电容两个 6.3V 1000uF

两电容全爆了!

上电,USB插网上买的调压模块,数字乱跳,还有吱吱声~
难道只是电容坏了,这玩意电容就只这么容易坏。

还有2个待坏中。。。

网上找到的电路图

随便找了一只16V 470uF电容并上,电压稳了,吱吱声也没了,看来真的只是电容爆了,换上电容继续用。
感觉,电容C8、C9耐压6.3V太低了,容易爆。
如果有高一点的电压倒流进来就会坏。如果先拔USB负载,也很容易坏。保守起见可能要先拔220V电源,过会再拔USB充电线,否则突然拔掉大电流,估计容易坏。

网友:
  一般一般  ……

网友:
换的话最好是高频低阻电容,不然还是很容易坏

网友:
这种电容一般不容易坏,更不会两个电容同时坏,检查一下输出端的负载电阻R10和稳压管ZD1是否失效,只有这两货出问题导致输出电压不受控,才可能炸掉电容

网友:
输出电容鼓包了,现在的电容不耐用。

网友:
这个我有两个,没花钱薅的

网友:
5.2v,电压够高了,一般没这么高

网友:
感觉听精简的啊 ,不是满满当当的那种

网友:
看着相当的简陋啊

网友:
这个是以前联想百元机标配充电头性价比黑高,现在淘宝老几家还在卖几元钱一个

网友:
这个一看质量就太差

网友:
感觉电流达不到要求

网友:
换成固态电容吧,滤波效果好,寿命也长,用起来省心

网友:
一看质量就太差

网友:
品控不行呀

网友(2023-10-07):
谢谢楼主分享!我手里也有一个这种充电器,老联想手机自带的,没怎么用它充电,发热大。这种原边稳压的,稳压精度稍微差点,给现在的手机充电,不能输出最大功率。

网友(2024-01-02):
难怪拼夕夕买6块9,搞半天质量不行啊

网友:
充电器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