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寨版联想135W电源拆解

楼主(2023-02-22):
这个135w电源是和扩展坞一起买的,当时完全没想到是个山寨电源,插上电两三年就没拔过,今天清灰的时候才发现外壳跟原装的不一样,塑料偏软,铭牌印刷也粗糙,拆开一看,果然是假的,还好没出什么问题。找了个170W的联想原装电源给扩展坞插上用了。

其实外面还包有一层铝片,一抽就掉了。170w原装的也拆了,台达的大功率联想电源都好拆,橡胶垫下四个螺丝一拧就拆开了,里面做工用料明显好太多,屏蔽层是铝+铜各一层,有卡口和接地与电路板连接成了一个整体。

网友A:
虽然是寨品但是也达到了国产的一般水平起码没偷工减料该有的都有吧

网友:
这山寨版联想电源做工看着还不错,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寨品但是也达到了国产的一般水平起码没偷工减料该有的都有吧

我也觉得这个山寨比较良心…

网友:
虽然是山的但感觉中规中矩,还不错的……

网友:
外壳看不出,里面像

网友:
一般用问题不大,但是联想原装65W,我可以跑到100W以上,温度也不烫

网友:
这电源做工用料质量都已经算是不错的了,算是正规电源,只不过跟品牌比还是差不少

网友:
良心山寨了

网友:
看着可以了,比一般山寨好多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山寨比较良心…

网友:
这假的电源也比某些正规的做工也不差,还是比较良心的。

网友:
罕见的双路电源方案,真希望小米4口也有仿品,里面4个独立模块电源,每个接口5v2a互不干扰。

网友:
没想到山寨电源都做到这程度了,
真是卷!

网友:
这种山寨货一摔里面的大电容就脱焊,电路板好差。

网友:
有些寨品不拆还真不容易分辨出来

网友:
山寨版联想电源做工看着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