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ED灯?蓝牙遥控器?红外报警器?拆了一个不知道是啥的东西

楼主(2023-02-22):
工作台抽屉角里翻出来一个黑色塑料物件,一面圆弧,一面平,就像半个西瓜的形状,平的那一面有增加摩擦力的海绵垫。

扣开带海绵垫的塑料板,里面有2节漏液了的7号电池

拆出电池和电路板

外壳上有蓝牙天线

粗看像个摄像头,仔细一看中间是个5mm草帽LED,外面围了一圈3mm草帽LED

主板两面都有元件

pcb是2019年5月28号画的,2019年22周生产的pcb板 有疑似型号的丝印内容beetle_V2

坛友有认识这玩意是干嘛的吗?

网友:
第一次见,等高手了科普。

网友:
无线红外报警器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貌似物联网红外报警装置。如果没坏的话,可用看看手机能否连上?

网友A:
无线万能遥控器,使用手机APP操控家中电器设备。

网友:
没见过,求解

网友:
里面真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万能遥控器,使用手机APP操控家中电器设备。

那我应该捡回来洗洗干净发挥一下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应该捡回来洗洗干净发挥一下作用

都不知道啥牌子怎么找对应的APP呢?这是小米的红外遥控器内部结构。

网友:
应该是模拟遥控器远程开关空调的

网友:
那两个窟窿很蹊跷

网友:
应该是个蓝牙转红外的物件,蓝牙连手机,红外遥控家中的电器

网友:
应该是红外遥控,楼主给LED通电看看是不是红外

网友:
奇怪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万能遥控器,使用手机APP操控家中电器设备。

貌似你说得对,就是这东西,可以遥控远程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