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N50-70笔记本屏幕不亮(有显示)-电容击穿短路引起保险丝同时烧断的维修

楼主(2023-02-23):
接修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惠阳学校老师的一台联想N50笔记本,说开机后屏幕很暗很暗只有一点点亮度

拿到电脑后,开机后几乎是看不到显示,用手电筒照射发现确有显示

根据现象可以确定的是屏幕LED背光相关电路出问题了,主板、屏幕都有可能损坏,拆机先

用万用表先检测主板接屏的连接器周边电路,测试暂未发现异常

拆下屏幕,发现曾经换过

据以往经验,屏暗不亮有显示,一般为屏的背光驱动板电路故障,撕开绝缘胶纸,测试LED背光输出滤波电容,短路了

来张放大图,要么C239要么C240短路,C238也有可能

因修iPhone 6SPlus上电漏电46mA,刚买了热成像仪,现在刚好用上,就不用薰松香烟了,这下能直观地看到是哪颗电容坏了吧?

拆下C240电容,测试有点阻值了,应该是加电时及高温拆后烧开路了点点,电容正常是无直流阻值的

再测试F201保险丝,开路了,应电容坏的同时被烧断了

手上暂找不到同规格的保险丝,用0R电阻先替代,电容从iPad废板上拆了一颗4.7uF/35V-0603的电容换上代用,阻值恢复正常、LED背光电压实测为24V(忘记拍照)

主板接上屏幕先测试下,已亮起背光灯了

把屏幕边条驱动板上的绝缘胶纸粘回

装好屏幕及主板

装好C壳开机,联想LOGO亮起了

完美修复屏暗不亮有显示的故障

修屏就比换屏就要省点钱喽!
END

网友:
厉害了,又是几多米米到手?

网友A:
聊天中说是主板坏的,就是信口开河。

网友:
聊天说主板坏的,不一定就是信口开河。
楼主说主板坏,应该指主板上LED背光电路坏,这是极可能的。
楼主好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聊天中说是主板坏的,就是信口开河。

主板屏接口附近出问题的机器也不少。
供电不足或短路断路的都有,怎么能叫信口开河?

网友B:
短路的电容颜色与正常电容不同

网友:
楼主要不这么说,如果真是主板问题到时就不好收场,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网友:
主板坏只是个统称,不能苛求维修员仅通过客户的几句描述,就能准确定位到元件级别的故障部位.故障准确部位的认定要通过详细的电路检查后才可找到,有时遇到疑难杂症,还没办法准确定位故障点.很多电路维修的初学者,有一些经验后,往往认为"不过如此",其实我认为,电路方面,懂得越多,不懂的更多!

网友:
C240和C235的颜色是一样的,不能做为判断依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路的电容颜色与正常电容不同

我看C239跟C238颜色一样的。

网友:
给你点个赞,稳准

网友:
工具加持,手艺了得

网友:
大方向找到就好办了!

网友:
厉害厉害,维修 不是换件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C239跟C238颜色一样的。

这种短路的电容一般外观上都有异样,要么颜色要么就是有开裂,从侧面看更明显些.

网友:
皮丁解牛,错别字不改了

网友:
见过一些视频博主修过此类。发财电容抠掉,把保险一坨锡解决了。但是如果下次轮到另外电容短路,没保险了,是前级电源ic会保护还是直接烧ic呢

网友:
支持下,也是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