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不怎么正经的电源…

楼主(2023-02-23):
明显是小作坊工艺…电阻焊的…没有弄好灯泡没敢贸然上电…之前就是没有输出了…扫了一大片没有发现有烧毁的器件…

网友A:
不是有电阻腐蚀了吗

网友B:
这个电源的散热没有处理好

网友C:
先挂个灯泡大法试试看什么状态,我遇到过几个电源没有输出的是因为431损坏的

网友:
电源的散热没有处理好

网友D:
看着有点晕

网友E:
这电源,能简单修好的就修,否则救拆

网友F:
这种货色修好也用不住吧

网友G:
练手的好机会!爆了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能简单修好的就修,否则救拆

只要变压器不死就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货色修好也用不住吧

练手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练手的好机会!爆了也不心疼.

不打算让它爆…太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电阻腐蚀了吗

没有腐蚀,那是出厂时的焊油没有清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的散热没有处理好

两个管子的散热都接上了,感觉应该是我超负荷使用干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挂个灯泡大法试试看什么状态,我遇到过几个电源没有输出的是因为431损坏的 ...

现在除了光耦跟431没有测了…不知道这个光耦跟817通用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有点晕

电阻都有反着焊的能不晕么…

网友:
居然是你吃康的电容

网友H:
这个还好,现在好多电源都是新壳配拆机的板,有的甚至原来被剪掉的线头还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还好,现在好多电源都是新壳配拆机的板,有的甚至原来被剪掉的线头还在上面。 ...

本来我以为这个也是拆机的板子后来看了下电阻位置的丝印才明白人家出厂就这样子了…431的采样电阻是手工焊接的…不过这个外壳是后配的…贴纸卖的…我5块钱收的打印机配的电源…

网友:
可能没有修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