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万一儿,姑且叫手电吧

楼主(2023-02-23):
昨晚上在厂里发现的,是旧的,不知道怎么来的,我夜班,白天不在,外形是这样的,线是我插上给充电的,里面电池没多少电了,跟手电有点区别,一眼就能看出来灯头这节可以弯曲,说是手电吧,这可以弯曲,说不是手电吧,前面灯又带聚光调焦,点亮的样子机身就是手电的,只是后边有吸铁,能工作的时候吸在铁上解放双手,而且尾部大一些,也能立起来灯头位置可以调光,跟手电一样驱动没拆出来,扣了一下有些紧就没拆了,对了,电池仓比18650大几毫米,可以装厂家自带的7号电池仓临时供电。我以前买过一个手电筒就是这种,刚刚某宝上找到了这个

楼主:
这个帖子里面的所有照片都是在厂里拍的,

网友:
一个微型光源?

网友:
某个机器上的照明  比如车床

网友:
工作灯比手电方便

网友:
看起来就是一个带脖子的手电筒灯珠用的t6~

网友:
万一儿=玩意儿

网友:
发财了,工作灯

网友:
估计是机床上用的吧,刚好能吸在各种铁质表面

网友:
定向光源,内 窥光源?

网友:
是工作灯吧

网友:
这东东的底座应该是强磁。

网友:
这是移动工作台灯吧。

网友:
磁吸维修灯

网友:
维修灯。可以在大型机台、仪器里的狭小空间固定灯和照明某个地方,方便的检修。

网友:
算是一個工作燈吧

网友:
工作台灯,在咱的音控、灯控台上用的比较多,底座带强磁的随便在铁板上一放就能用

网友:
这就是特种场景下用的照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