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尼康8字超短转换头接头等等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楼主(2023-02-23):
『X折腾』尼康8字超短转换头接头等等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这种头貌似很鸡肋,以前玩苹果那种接口用8字线就可以接了,可是这个。。貌似还不通用。

网友:
就叫美标8字电源线或转接头,这个接到相机电池充电器上的,旅行少带一根长长的8字电源线

网友:
没见过,貌似国内没啥用处吧?

网友:
NIKON专用电源接口转换器

网友A:
就一鸡肋,插用电器上面都嫌短!

网友:
结构好做工好

网友:
这玩意就是应付全球通用的, 一个主机标准化,配一堆各国插头

网友:
特殊场合特殊用途

网友:
用完拔插头,一拔头掉了,抠都不好抠

网友:
这个可以用在索尼的CS2A、CS2B镍氢充电器上啊!

网友:
插入与拨出,有点难,

太短、、、、鸟。

网友:
能用上的非常好用,省下电源线

网友:
没见过,一般用不上

网友:
这是耐克的转接头啊

网友:
笔记本电源 一半,也还可以

网友:
没见过,这种接头省却了转接线,可能效率更高。

网友:
尼康8字超短转换头

网友:
有點用  做工不錯

网友:
尼康充电器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鸡肋,插用电器上面都嫌短!

是的,一点也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