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苹果24v电源维修图纸 跑了下线路用的是fa13843驱动芯片

楼主(2023-02-23):
在小黄鱼买了几个坏的苹果24v电源电流是1点几安的,修复了几个,跑了下线路用的是fa13843驱动芯片画了个部分图纸,有错误请指教

网友:
这又是没图自己画系列吗

网友A:
你这下载忒贵55家园

网友:
这个不是楼主设置的吧!别伤了好人心.

网友:
简单的画一下,何必得去下载。

网友:
-55太贵了,能否打个折

网友:
能自己跑线画图是高手

网友:
感谢分享芯片型号!有了芯片的型号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百度一下就可以找到的资料,连家元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下载忒贵55家园

没有设置下载要家元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价格太贵了,你就该放到网盘上让大家下载。其实,懂电源的根据上面的元件也就知道线路的基本走向了。

楼主:
我截个图吧,

网友(2024-12-02):
感谢楼主的分享图纸 叫我修好了一个三星版本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