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德力西声光控灯座故障拆解,还能维修吗?

楼主(2023-02-23):
故障:连续一直亮,不受控制,时间到了会闪一下继续亮。我看做工挺好,还有维修价值吗?

拆时没拍照,只拍了电路板照片。

网友:
就这么几个元件测测就知道了只有主控没坏其他都好说

网友:
闪一下继续亮说明时控没坏吧,至少到时间了还有反应

网友:
我们楼道那个也是这样。换新装的也这样,一闪一闪搞得监控总录像浪费内存

网友:
我在工厂里边使用了14个,只有一两个相对正常,其他的全部开了不会关。  而这个故障不一定跟开关有关系,因为我工厂里边只要使用电子控制器的电动投影幕,电控部分1小时内一定损坏。而我的其他电气设备一切正常。经咨询专家说是电源有高频污染。

网友:
4011坏了,几毛一个还包邮

网友A:
这种应该只能安装白炽灯吧

网友:
把声光都拆掉试试

网友:
4011下部烧黑的?

网友:
这种东西能用住的不多

网友:
可以维修的

网友:
运算芯片应该是不能转换电平了。

网友:
C1更换一下看看,可能漏电

网友:
这焊接是手工焊的吗

网友B:
修是能修,看你的付出多少了,值 不值 得去修

网友:
这照片是直接手机微距?好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是能修,看你的付出多少了,值 不值 得去修

估计不值得修,发现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只能安装白炽灯吧

我装的3WLED,用了有2-3年了

网友:
电路真简单

网友:
直接换新的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