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一个64G金士顿U盘(鑫创SSS6137主控)的神奇测速!

楼主(2023-02-23):
一个64G金士顿U盘(鑫创SSS6137主控),用不同的测速软件来测,得到的速度不同。
ATTO Disk Benchmark和HD Tune测得读/写在150MB/30MB左右
AS SSD Benchmark测是70几MB/12MB,实际拷贝文件读写也是70几MB/12MB,为啥有这么大的差异?

就是这个神奇的U盘:

ATTO Disk Benchmark测速:

HD Tune测速:

AS SSD Benchmark测速:

实际拷贝文件测速:

楼主:
高速读写,呵呵了。

网友:
貌似手上有个128的,感觉很多假高速

网友:
AS SSD Benchmark比较新,测试结果接近实际应用了

网友:
之前坛里买的64G的,3.0,速度还可以

网友A:
测速只能作为参考,单个文件和碎片文件区别还是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速只能作为参考,单个文件和碎片文件区别还是挺大的

测过很多U盘了,就这个差别超级大。

网友:
测速不同目标文件差别很大

网友:
以实际为准吧

网友:
这个结果出乎意料

网友B:
说明主控对测速有优化。

这时候只能用实际读写数据的方法测速,比如H2TESTW。

就像当年主控固件对扩容检测优化一样,你就检测不出来扩容盘。

网友C:
市售的优盘性能都不如个人DIY的优盘,想速度就买DIY的,想质保就买官方的,金士顿惠普之流就不要考虑了,能买到的80%都是假冒伪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售的优盘性能都不如个人DIY的优盘,想速度就买DIY的,想质保就买官方的,金士顿惠普之流就不要考虑了,能 ...

我的U盘都是买坛子里老大们DIY的,这个是别人的,好奇测一下才发现这个现象

网友:
没有意见。

网友:
估计是买到假冒伪劣的了

网友D:
这个速度不错了

我的更惨   个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主控对测速有优化。

这时候只能用实际读写数据的方法测速,比如H2TESTW。

这不是在作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速度不错了

我的更惨   个位数

这个U盘有IS918主控的,速度好点,鑫创SSS6137主控的速度就这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主控对测速有优化。

这时候只能用实际读写数据的方法测速,比如H2TESTW。

是的,数码之家老站以前有讨论过,SSS主控特意针对ATTO测速软件做了优化(作弊)。

网友:
第一,早就有针对性的软硬作弊方式了,

第二,你用的都是三百年前的软件,却想要寻求有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