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库存测下南孚碱性9V电池开封电压

楼主(2023-02-23):
RT

网友:
有很长时间没买过这个电池了.

网友:
没看出来是电池电压不准还是表不准
(我觉得南孚的5号电池电压都偏低。)

网友:
质量不错的,这种电池耐用,但是仿冒品太多

网友:
61e的精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电池呢,我一直也没搞明白 这个9v的层叠电池的满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超市10块一节  不还价

网友A:
两节锂电池串联装9V壳子里,都用7~8年了,感觉容量都衰减了。

我自制一个输出4.2V内置4054充电IC的小充电器,可以充各种3.6V镍镉玩具,4.2V锂电玩具,还有万用表电池,空调遥控器改锂电,都能充。

网友:
出厂时的电压普遍偏高,正常

网友:
拆开里面是6节小电池串联的

网友:
我用一个锂电+升压板到9V,方便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节锂电池串联装9V壳子里,都用7~8年了,感觉容量都衰减了。

我自制一个输出4.2V内置4054充电IC的小充电 ...

我是用手持小风扇,把电池触点引2条线出来充锂电池(充外面的电池时,取出里面的锂电池)。

网友:
碱性的电量多很多吧

网友B:
这种9V电池直接用两锂电串联用应该也没啥大问题吧?有没有必要上DC转换到9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9V电池直接用两锂电串联用应该也没啥大问题吧?有没有必要上DC转换到9V? ...

没必要,一般用9V的万用表,低于7V才报电压低。

实际现在新表里面的电路还是工作在3.3V之类的,直接用9V效率很低的,用7V也一样低。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9伏电池要用这种比较特别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一般用9V的万用表,低于7V才报电压低。

实际现在新表里面的电路还是工作在3.3V之类的,直接用9V ...

我的60E,61E要5.9V才报电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9伏电池要用这种比较特别的接口。

你这个问的好

网友D:
南浮到底好不好呀,好多人都在吐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浮到底好不好呀,好多人都在吐槽。

再NB的厨师做出的菜,也不能符合每个人的口味

网友:
南孚的电池还是很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