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驴双电源用什么开关切换?

楼主(2023-02-23):
请教大家电瓶车双电源用什么开关切换合适?
控制器最大电流20A
电压48v
主要考虑的点在于在切换电源时接触点会打火,这个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触点会打火??????为什么???你就不能停车时,再切换吗???

控制器最大电流20A,停车时,电流很小的,这时候再切换开关就是了

网友:
我当初买了个三档六脚大开关,最初是想给有刷电机转向用的,但一直没用就放着了。估计应该用到您那个20A上没啥问题,淘宝上有那种大开关

网友:
您就找那种电机倒顺开关应该就行

或者 电动车倒顺开关

或者 双向闸刀开关

或者 双电源互锁开关

网友:
有专用的双刀空开呀,不贵。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有那种单刀双掷的空气开关,这样就可以直接切换了

网友:
我用的是继电器

网友:
不会出现太大的火花,打火是因为控制内的电容充电导致的,而你肯定是在使用中切换,切换之前,控制器内的电容已经充电了,可以放心切换。

网友:
大电流继电器,双刀双掷开关等,很多
如果想要使用寿命长,使用时停车或停止加速松开转把后再切换

网友:
为了减少体积,只控制正极,单刀双掷开关也行……

网友:
搞个继电器切换

网友:
主要是不能把两个电源连在一起。。。

我个人觉得,用家用10A双控灯开关或许可以。。。

要求高的有工控按动自锁和搬动二位置开关。。。

负极可以不用接入,要求高的可以两个触点并联

网友:
可以两个触点并联

楼主:
找到最好的方案了,现在有这种互锁的空气开关就很方便。

网友:
找个闸刀,简单可靠

网友:
双刀空开,我装过。当时小龟电动车,用铅酸和锂电双电池,可以互相切换,共用一个负极接线,正极接双刀空开,推一边开关,另外一端会跳下去,反之一样。

网友:
  论坛真是人才济济。

网友(2023-05-08):
如果你要完全灭弧可以考虑用igbt做一个

网友:
用电动车电源单双空开,两进一出,双电压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