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今天买到了一台奇怪的米沃奇油压批

楼主(2023-02-23):
海鲜市场500多块钱买了个二手的米沃奇2760油压批,当然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认为十有八九是拼装机。但是这机器到手之后一看标签把我整不会了,看下图:

我所知道的是米沃奇2760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标签全英文的,只能插单头批的美版,型号是2760;另一种是可以插双头批,标签上带有中文的国行版,型号是M18 FQID。但我这台机器是个什么鬼。。我这机器是长嘴的,标签带中文,我原本以为是个国行版的标签,没想到到手一看,型号是SWH-502D;美版和国行的机器右下角是标着“made in china”,而这部机器是标着“made in PRC”。看上面标的转速参数,和2760是完全一样的,也标有“HVDRAULIC DRIVER(液压传动)”字样,外观和2760完全一样,拆开机器,和油管上的拆机视频对比了一下,完全一模一样,可以确定就是2760这款机器。但如果是组装机的话,我看别人家的组装机标签都是美版的,他弄一个这么个性的标签贴纸我感觉不能理解;但如果是原装机的话第一是这个价格不对劲,第二是我百度谷歌了个遍也没有找到结果。这个SWH-502D实在是搞得我一头雾水,只好来求助万能的坛友了。
附拆机照片:

网友A:
PRC就是中国制造,版本也是和你描述的一样呀!咋迷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C就是中国制造,版本也是和你描述的一样呀!咋迷茫了!

迷茫的是这型号我实在是看不懂,从SWH-502这个型号来看,既不是美版也不是国行。

网友:
prc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

网友B:
米沃奇标签有专门做的,而且怎么看着标签很宽。很可能不是原装标签。

网友:
一看贴纸就不是原装的

网友C:
买172不香吗

网友:
这个直接浇筑在外壳中的设计是不打算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172不香吗

已经有17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沃奇标签有专门做的,而且怎么看着标签很宽。很可能不是原装标签。

其实不是标签宽,是标签有点歪。。让我感觉奇怪的是打印标签的话应该去打最普遍的美版,打这么个谁都不认识的版本是个啥意思。。

网友:
173都开卖了要啥172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是标签宽,是标签有点歪。。让我感觉奇怪的是打印标签的话应该去打最普遍的美版,打这么个谁都不认 ...

这点我也不理解,12v机身顶部有个防拆标签,原厂上面有两条彩条是错开的 后打印的都是对齐的。也不知道做标签的在想啥。

网友:
两种可能,一种是组装机,假标签,随便写,爱写啥写啥。一种是另外一个国家的版本。

网友D:
只要主控没打孔,定子没断线修复,波箱不渗油,使用正常就没问题。反正都是模块化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主控没打孔,定子没断线修复,波箱不渗油,使用正常就没问题。反正都是模块化设计… ...

还是你说到了点子上。

网友:
台湾的呗!没看是繁体的吗

网友:
假标签,随便写,爱写啥写啥

网友:
油压批的故障率是否比非油压批高?

网友:
台湾或香港地区版本的标签

网友:
你的判断正确,亚太版的米沃奇可以用双批头,有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