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峰米SMART投影仪内置锂电续集

楼主(2023-02-23):
把内置电池拆下来,看见铭牌是漳州万宝能源科技公司生产的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型号905081,额定规格:14,8v,4100mAH,60.68wh,问电池厂家什么都知道,只做批发部做零售,问峰米部卖电池。

网友A:
为了你一个人会破坏给厂家合作的合同吗?万一你是钓鱼执法,电池厂家死的很惨!所以电池厂家不会搭理你的!

网友:
没烧起来是万幸了

网友:
电池板子烧的挺厉 害

网友:
电路板都这样了,保险还没烧断?

网友:
应该庆祝一下。

网友:
淘宝看一下有没有4串的板子,自己改一下。

网友:
电池有通讯线吗,没有就diy吧。

网友:
改个锂电钻电池,还能快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你一个人会破坏给厂家合作的合同吗?万一你是钓鱼执法,电池厂家死的很惨!所以电池厂家不会搭理你的! ...

应该像比亚迪用大单体磷酸铁锂,学航模外置平衡充,设备低压保护,电池组本身只有接口,粗导线输出,细导线外接平衡充。

网友:
奇葩电池,你这投影仪挺贵吧

网友:
这板子烧的这么厉害!

楼主:
这还是首都机场安检发现的,出门带这个投影仪托运行李过安检说我带的仪器有电池还有烧毁的痕迹,这个投影仪孩子同学借过,回来就很难开机,黄灯总闪,理解是报故障,电话咨询厂家,人家说要寄到重庆去,就自己拆机,才发现太可怕了,现在谁知道厂家不卖电池配件,非要寄过去要检测,给他110元。在探讨是否可以把电池短接掉,不要电池,那东西上飞机太危险。

网友B(2024-06-11):
这个投影仪拆掉电池,没法开机,有解决方法不

网友C:
外接电源不能开机?那就有通讯了,不好整

网友:
记住这品牌,避坑还是可以做到。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B:
这个投影仪拆掉电池,没法开机,有解决方法不

您好,这个投影仪电池可以拆掉,但是必须接充电板,否则黄灯闪不开机。板上的探头也必须是好的,要不也是闪。请问下您现在修好了这个机器?我想拆掉电池检测之类的,有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电源不能开机?那就有通讯了,不好整

是的,电池可以拆掉,但是必须接电池保护板,楼主这块保护板烧坏了,开不了机的。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取消电池检测,同一款LITE型号是不带电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还是首都机场安检发现的,出门带这个投影仪托运行李过安检说我带的仪器有电池还有烧毁的痕迹,这个投影仪 ...

您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人没事就好,太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