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空客A310上的备用陀螺地平仪拆解:SFENA F6306

楼主(2023-02-23):
B站有驱动视频

网友:
厉害,要是能搞到B2拆一架就更好了

网友A:
这个就是摆块修正的。

BDP12 那种是滚珠摆修正。

BDP1 、2是液体开关;力矩器、修正电机。

各种结构的你都见全了。

滚珠摆和摆块的原理,请看一种蘑菇形玩具陀螺,转起来丢出去它会自己大头向上立起来。  自己搜索把这个的物理原理搞明白就能理解这个机构是如何工作的了。

网友:
楼主还是那位能修飞机的大神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摆块修正的。

BDP12 那种是滚珠摆修正。

那个半环状的摆块就是依靠重力吗?

网友:
通电会转吗?

网友C:
这个是以前模拟的机械表,实际上现在都是数字化的仪表总成。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类似水平

网友D:
我很好奇,这些都是哪里收来德

网友:
这个也能搞出来  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半环状的摆块就是依靠重力吗?

和手表上的陀飞轮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很好奇,这些都是哪里收来德

闲鱼,不嫌麻烦上ebay

楼主:
B站有我拍的视频,搜ID:嗡嗡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半环状的摆块就是依靠重力吗?

肯定的呀。 要不然壳子上干嘛写的倾斜6°安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不嫌麻烦上ebay

有时候刷到过不便宜啊都大几百

网友:
独立电源供电的备份仪表

网友:
现在都是数字化的仪表总成

网友(2023-03-25):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以前模拟的机械表,实际上现在都是数字化的仪表总成。

isfd,集成地平仪/高度/空速/航向等,坛内有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