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组装了几个P2.5屏幕点阵WIFI对时挂钟,感觉不错

楼主(2023-02-23):
前言:以前家里挂钟是老式石英钟,但石英钟有擦擦擦的声音且功能单一。后来换了LED挂钟,又反复修改电容让其误差降到最低,也改过R8025T(无法在断电后走时不爽)。也改过电波钟奈何信号不好。前几天老汉让我买个挂钟,因为没有住在一起,老年人不会对时,于是决定买自动对时的。

选购过程:首先网上看了现在的自动对时挂钟,有电波钟、基站授时、卫星授时、WIFI授时这4种,电波的信号不好,卫星授时的也怕信号不好需要外接天线,基站授时的价格贵一点,所以最终选择了WIFI授时,不但可以分秒不差,还支持实时和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功能。先看了数码管的,但是价格也不便宜,功能也少,于是在海鲜市场看到了点阵屏的WIFI挂钟,价格根据屏幕和功能不同在一两百元左右。我自己先购买了一个两张P3屏幕拼接为128*64的点阵屏时钟,花费168元到手。用起来很不错,支持公历、农历、天气预报等功能,自动对时分秒不差。问了老板也可以出售WIFI授时的时钟模块,于是又买了3个模块准备改装后把家里的挂钟都换了。

开改:
在海鲜市场逛了很久,P3的屏幕大多是64*64点阵的,需要两张拼接,这个模块不仅支持P3的屏幕,只要是接口对的,低刷新屏幕,P2.5和其他的128*64分辨率的也可以。于是我又开始淘P2.5的全彩点阵屏幕,在一家买了1张成色好不掉点的完好屏幕花了62元,在另外一家买的边缘有掉点的才10元一张,买3张加运费才38元,备用一张,以下是购买的模块:
这个模块的左上排线接的是WIFI对时模块,旁边是光敏电阻,左下黑线是NTC热敏电阻

首先对模块小改一下,微动太高了换成矮款降低模块高度,电源接头换到正面,剪短WIFI模块排线,加长光敏电阻引脚,剪短NTC电阻引脚
把模块插到PM2.5屏幕上,电源线焊接到屏幕空的电容引脚上,因为屏幕和模块都是5V供电。加装一个type-C接口。
拿一块洞洞板安装上去,找到重力中心点开一个螺丝挂孔,组装完成

屏幕亮度不同功耗在1-8瓦之间,亮度默认高达350,室内用我把亮度调节到5-50足够使用,功耗低于2瓦,我用0.21的漆包线两股顺墙走,布基胶带贴上去就不明显了

实际效果比图上好很多,支持多种显示模式,可以显示公历、农历、天气实况、天气预报、温度、湿度、等
可以自定义授时服务器,可以自己校准温度,可以自己微调时间和授时服务器偏差毫秒数,字体颜色,滚动字幕等等

网友A:
板子买的成品?
hub75的接口吗?

网友:
不错不错,自己动手有乐趣,还能按自己的意愿做出想要的东西

网友B:
挺好的,还应该做个外壳,这样就美观了。

楼主:
之前买的成品168元   成品后面的走线也很差劲,也要自己改一下

后面买的成色好不掉点屏幕 模块65 + 屏幕 62合计127元   成本下降了

再后来买的10元屏,运费加上算15吧   15+65  合计 80元就能搞定,屏幕边缘掉几个灯珠完全不影响效果,价格只有成品的一半不到

这种WIFI时钟 128*64的,海鲜市场一般卖168-200    拼多多和淘宝一般卖200-400   还是自己组装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买的成品?
hub75的接口吗?

买的成品板子 65元    是HUB75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还应该做个外壳,这样就美观了。

我恰恰不喜欢外壳   这样无边框才是我想要的

网友C:
家里用这种总觉得不好看

网友D:
这功耗挺大的啊,lcd会不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功耗挺大的啊,lcd会不会好很多

亮度不要调太大,默认最高亮度350,自己可以设置最高亮度和最低亮度,然后根据环境光纤自动调整

我最高亮度设置50,现在白天最高亮度不到2瓦   功耗不高吧    一年几块钱电费

网友E:
50块钱买个旧平板,装一个时钟APP,你想到的这些功能都有,还能自动调节亮度,自动切换白天黑夜模式。

网友:
之前就很想搞一个玩玩了,但是感觉放在家里DIY风太浓就没搞了,如果把这个屏放在一块单面玻璃镜后面,效果估计会很nice~

网友:
鱼上看到P3的,P2.5 P3代表什么意思,哪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块钱买个旧平板,装一个时钟APP,你想到的这些功能都有,还能自动调节亮度,自动切换白天默认模式。 ...

屏幕小了点   断电后启动也慢

网友:
时钟不 错,字体大,功能多,自动对时省事

网友:
这个接口用一个esp8266就够了,我是单红色的屏幕128*64,一个8266搞定。

网友:
不错,好看,功能齐全

网友: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里用这种总觉得不好看

喜欢机械翻页时钟

网友:
很好看的,不知电源续航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