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度是1pa好还是10pa好?

楼主(2023-02-23):
百度竟然得到完全相反的答案。所谓好就是更接近真空,真空度更高。

楼主:
水银柱实验玻璃管上端空间的真空度是多少?

楼主:
是不是假如认为当前在地球上,就用-101kp表示完美真空,认为当前在太空,就用0pa表示完美真空

网友:
0pa就是真空,水银气压计上面空的那一段就是0pa,太空也是。-101kpa那是不存在的气压黑洞。
百度上这些都是个人写的回答,百度直接拿来当结果。对不对自己要判断。否则谷歌一样会出错。

网友A:
根据压力表的指示,-0.1是极限,那么你可以知道哪个真空度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压力表的指示,-0.1是极限,那么你可以知道哪个真空度最好了!

-01是兆帕,实际就是-100千帕是真空极限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是兆帕,实际就是-100千帕是真空极限把

一般买的到的都是Mpa表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我觉得第一个可信点。

真空,就没什么空气,内部空气压强应该是小。那些平常打气,打多少公斤多少pa,就是往容器里打气,当然不是真空了。

第一个还提到,内部压强和外部压强。以前有扁课文,描述一个实验,两个铜半球,合一起后抽真空,两边几匹马也拉不开,大家应该有点印象吧。

那么相对于内部真空,那么外面的空气压强应该很大p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是兆帕,实际就是-100千帕是真空极限把
一般买的到的都是Mpa表

估计是空间原因,-号给省略了

楼主:
实际上,气泵就是气压给弹簧管子,外部通大气,真空表就是管子通大气,表壳接真空机?

网友:
真空表有两种,一种是内部有个真空盒,气压对应真空的压力,另一种是连接外部大气,气压对应大气的压力差,所以一般也有两个表示方法,前者表示真实的气压,不受大气压力影响,不存在负数。后者表示相对的气压,受到大气压力影响,超过大气压是正值,低于大气压是负值。
如2pa就是对应真空有2pa的压强,是真实的气压,显然2pa比200pa真空度高。
而-0.1M表示对应大气的压强差,一般把-0.1M当成真空,其实也可以认为-0.1M就是0pa,当然真实0pa是不存在的

网友B:
1pa,10pa,简单理解,就是抽真空后,容器内部残存空气相对于真空的绝对压力,当然是越小越好。

对于真空度的标识通常有两种方法:
一是用“绝对压力”、“绝对真空度”(即比“理论真空”高多少压力)标识;
在实际情况中,真空泵的绝对压力值介于0~101.325KPa之间。绝对压力值需要用绝对压力仪表测量,在20℃、海拔高度=0的地方,用于测量真空度的仪表(绝对真空表)的初始值为101.325KPa(即一个标准大气压)。
二是用“相对压力”、“相对真空度”(即比“大气压”低多少压力)来标识。
"相对真空度"是指被测对象的压力与测量地点大气压的差值。用普通真空表测量。在没有真空的状态下(即常压时),表的初始值为0。当测量真空时,它的值介于0到-101.325KPa(一般用负数表示)之间。
比如,有一款微型真空泵PH2506B测量值为-75KPa,则表示泵可以抽到比测量地点的大气压低75KPa的真空状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 ... /1202991?fr=aladdi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pa,10pa,简单理解,就是抽真空后,容器内部残存空气相对于真空的绝对压力,当然是越小越好。

对于真空 ...

说的详细

那么我可不可以这么认为,绝对压力值,只要温度不变,其值就不会变。
而相对压力值,大气压变了,其值也就变了,例如汽车胎压从沿海地带开到高原地带,气压会增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详细

那么我可不可以这么认为,绝对压力值,只要温度不变,其值就不会变。

对的,绝对压力是理想真空状态,内部压力为0,外部对其压力就是一个大气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a,10pa,简单理解,就是抽真空后,容器内部残存空气相对于真空的绝对压力,当然是越小越好。

对于真空 ...

完美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详细

那么我可不可以这么认为,绝对压力值,只要温度不变,其值就不会变。

是这样,轮胎气压是相对使用环境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是兆帕,实际就是-100千帕是真空极限把
一般买的到的都是Mpa表

好像很多压力表都是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