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平板的屏幕可以用来做个小显示器吗?

楼主(2023-02-23):
平板的屏幕可以用来做个小显示器吗?

手头的nexus7 2013已经用10年了…………
没上面卵用智能看看视频…………
想把屏幕拆下来做各mini显示器,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驱动板卖的

网友:
买驱动板的钱都可以买个就显示器了

网友:
驱动板不好找了

网友:
咸鱼卖了平板,可以买个更大的屏幕

网友:
只知道ipad是有成品驱动板的,其他就很少了!

网友:
马宝搜下手机采集卡,插到u口装个软件就是小显示器了~

网友:
好像没有吧,就算有也不划算。

网友:
对照接口的脚可以购买到相应的驱动板,组装好后加上电源就成了显示器。

网友:
放心吧,一般是没有的。

网友:
驱动很多大部分不贵,但是平板的接口型号太多了,其中ipad的驱动最多最贵

网友:
所有平板和笔记本屏幕都可以改显示器,只是最便宜最大众的lvds屏裸板30 一套也要60左右了。edp最便宜的60 一套也要接近100了,2k更贵一套接近200.特殊的接口更贵。这些是你有屏的价格。所以  折腾可以  废物利用没必要

网友:
把平板卖了,再去淘一个还实惠

网友:
太复杂了,还不如卖了换一个屏幕

网友:
淘宝有驱动板卖,简单的三四十元

网友:
改成投影仪吧

网友:
就算有这个驱动板性价也比不高,某宝好像看过一次,要一百大几十块。

网友:
像楼上说的买个采集接口,不用了以后在其他上面也能用

网友:
得不偿失,不急成本折腾除外

网友:
也认为折腾可以  废物利用没必要!

网友:
笔记本的显示屏驱动便宜,但是平板的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