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LED灯珠现在要6V才能点亮了

楼主(2023-02-23):
家里一个LED灯,前段时间坏了,

自己拆开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量所有灯珠都不亮,
也没有看到明显烧坏的灯珠。

以前有自己修过,换灯珠的,万用表单独测试每个灯珠是可以点亮的,每个灯珠都是3V多就可以点亮。
怎么这次所有灯珠都不亮呢,把LED灯拿到公司,可调电源调到3V确实也不亮。

没有搞明白,就暂时搁置了。

前几天无意中刷到一个短视频,说用干电池去试灯珠的,
说现在有些灯珠是6V供电的,视频里用了4节电池串联不用限流电阻直接点亮灯珠的。

我就想到我这个灯不会也是6V供电的吧。
今天把可调电源调到6V,果然灯珠非常亮。

因为没有加限流电阻,后来把电压调低了,发现5V也是可以正常测试的
(也就是用家里的手机充电器输出5V就可以测试灯珠了)

我知道LED一般都是恒流源去驱动的,因为没有合适的恒流源,就临时用这个方法了。

这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一天不学习,比不上***

6V灯珠内部是2个串联吗,看不出来,为什么要用6V的灯珠
请高手赐教

后来发现2个灯珠坏了,短路后可以正常发亮。
不过估计也用不久了,临时代换用吧

楼主:
网上搜了下,除了3V,6V,居然还有9V的

网友A:
3030,2835这类灯珠一般就是3,6,9v,串联芯片是为了提高功率,以及高电压方便高压恒流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搜了下,除了3V,6V,居然还有9V的

还有18V的呢!我才买过,一个球泡灯15个18V的串联,270V,线性恒流。

网友:
这灯是还带透镜吗

楼主:
是的,有透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18V的呢!我才买过,一个球泡灯15个18V的串联,270V,线性恒流。

反正也有厂家的道理,
集成到一起,相当于灯珠的个数可以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30,2835这类灯珠一般就是3,6,9v,串联芯片是为了提高功率,以及高电压方便高压恒流驱动 ...

谢谢指教

网友:
厂家考虑的是成本和效率,灯珠少线路设计简单生产效率就高,

网友C:
用个20v左右的电源串个电阻,LED基本都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20v左右的电源串个电阻,LED基本都能点亮

是的,20V串一个1K电阻电阻可以同时点亮3颗灯珠
也可以单独试1颗灯珠

网友D:
高压灯珠一般比较容易坏,因为散热没有单个灯珠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压灯珠一般比较容易坏,因为散热没有单个灯珠好。

这个主要和单个灯珠功率有关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要和单个灯珠功率有关吧

高压的基本上都是几个0.5W灯珠串联起来一体的,6V的是2个灯珠,9V的是3个灯珠,所以散热比一个0.5W的灯珠差得多,但生产厂家又不会为高压的灯珠增加多少散热成本,所以高压的灯珠寿命就会明显缩短很多。

网友:
还有18V的电珠?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的基本上都是几个0.5W灯珠串联起来一体的,6V的是2个灯珠,9V的是3个灯珠,所以散热比一个0.5W的灯珠 ...

高压灯珠也有用更小功率灯珠串联的,比如3个3V 60ma 0.18w串联的

网友:
一直都有高压灯珠9V的啊,前些年出了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的基本上都是几个0.5W灯珠串联起来一体的,6V的是2个灯珠,9V的是3个灯珠,所以散热比一个0.5W的灯珠 ...

确实,因为中国人为了节约成本,铝片都是很薄的,
本来散热就差,几个LED集成到一起,散热就更差了

我这个是TCL还是某东买的,应该是正品,也没有用两三年就坏了
所以LED表面上看寿命很长,但是我的经验来看也只能用几年就坏了

铝基板的还好可以维修,那种塑料基板的坏了,灯珠好像没法取下来。

因为LED灯珠比较便宜,我听说都是多用一些灯珠串并联,通过降低工作电流来延长寿命的

网友:
质量好的LED寿命的确很长,我家的厨房和卧室的LED灯,已经使用10来年了,现在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玻纤板的 19W才 2.5元一套,坏了直接换,驱动电源用十多元一个的,基本5年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