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几个问路

楼主(2023-02-23):
1  光猫是否挷定宽带帐号。
同一个pon 口 ,光猫桥接,宽带支持多拔,是否可以用邻家拔号上网。
2  一网友告诉我,他家光猫,没有超密。可以按名牌标签直接登入。但是宽带密码通过源文件看不到。(这个和光猫固件有关?还是下发的数据给加密了)。
3  新增 内容 一 光猫注册,人工注册,填加数据,也能上网。不知上下设备怎么握手。运行原理

网友:
1,应该是绑定了,因为打客服电话修改密码后,会直接同步到光猫(我这里电信是这样的)。
2,拨号密码可以自行在官网上修改

网友:
电信公司可以随意远程更改你光猫的数据和设置。

网友:
无论机顶盒或光猫在投入使用前有一个入网激活,是一串数字,通过这个激活码后实际上是下发对应的帐户信息和配置。

网友A:
还是我们这边好,直接自己路由器拨号。

网友:
1  光猫是否挷定宽带帐号,同一个pon 口 是否可以用邻家拔号上网。

不可以 除非的光猫也改成邻居家的光猫认证值 并且同一时间两个光猫不会同时在线

网友:
感觉应该是有个类似物理地址的东西在电信机房有绑定接口的

网友:
杭州这里以前是不进行端口绑定的,账号在哪里都能上,但后来不行了,只能在固定的地址上用了
我家的光猫也能通过背面的账号密码登录进去,但那个并不是超级管理员的账号密码,上门调试工程师登录的界面和我登录进去的界面完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我们这边好,直接自己路由器拨号。

以前50兆之前,也是用pppoe拨号,在路由器上填账号密码设置拨号方式,但到100兆以后就采用自动获取IP地址的方式了,账号和密码是由上门调试的工程师现场下载局端数据到光猫里面去的

网友:
告诉你们一个光猫超级密码的规律(适用于广东联通)
user:                        cuadmin
初始密码:                cuadmin+MAC地址后6位
广东移动:MAC后8位

网友:
光猫肯定绑定帐号,但也可以设置成路由器拨号

网友:
一般绑定的,但拨号是可以换其他设备的,注册光路时就绑定了。

网友:
光猫通过逻辑ID绑定的,逻辑ID又和账户绑定的!

网友B:
1有人回答了,我从2开始,光猫背面是普通权限的用户名密码,不是超级用户。
3,这个和运营商政策有关,有些运营商绑MAC,外地光猫手工简单配置没法上网,有这地区只要数据一样就能上网。
我使用了几年的外地光猫,电信那边显示拨号正常,就是光猫不在线,连装维都懵逼了,这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人回答了,我从2开始,光猫背面是普通权限的用户名密码,不是超级用户。
3,这个和运营商政策有关,有些 ...

1  他那个早期光猫 没有超密,可以进行桥接  修改动作。
2  如果光猫桥接,路由器拔号。电信光猫不在线的。我现在光猫桥接,小翼app 显示不在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他那个早期光猫 没有超密,可以进行桥接  修改动作。
2  如果光猫桥接,路由器拔号。电信光猫不在线的 ...

账号密码问运营商,我用光猫直接组mesh,只能光猫拨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账号密码问运营商,我用光猫直接组mesh,只能光猫拨号

光猫有4个口,可以做到一个口桥接,那个口拔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猫有4个口,可以做到一个口桥接,那个口拔号。

好像是可以,没那么折腾过,光猫4个口,电视机,机顶盒,组网路由,还一个京东云路由赚京豆

网友:
光猫有一个LOID,从原光猫里抄出来,填到新光猫里面,就能自动注册了

网友:
你这问题给我看笑了,想蹭网?
1.光猫不绑定宽带账号!
2.宽带账号绑定的是LOID或者是Password与SN
3.在BRAS下来的端口进OLT会使用QinQ的VLAN,你邻居就算是跟你一个PON口但是账号的Vlan和你的也不一样,除非你抄到他的光猫参数与宽带账号,让
   他在用猫离线才行。
4.想自己换猫只需要复制原来光猫参数即可。
5.修改参数速率模板这些就不能讲了,你们坏心思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