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EDIFIER蓝牙耳机电池盒

楼主(2023-02-23):
这是个电池鼓包的篮牙耳机电池盒。芯片用的是LP7801D电池是3.8V350mAh

网友:
这个电池盒子功能单一。

网友:
换电池继续使用

网友:
这就容易了,换个尺寸差不多的

网友:
试着更换一个电池,不过这种软包的电池都不太耐用,而且容易鼓包。

网友:
电池鼓包就换电池吧。

网友A:
把那两个螺丝拆掉看看背面

网友:
换块新电池继续服役

网友B:
怎样拆的,我也有一个,大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拆的,我也有一个,大力出奇迹?

拆不开?请用铁锤用力砸。

网友:
居然没有我8毛钱买的充电仓高级,,,,,,,,

网友C:
EDIFIER不是漫步者吗?难道这个是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EDIFIER不是漫步者吗?难道这个是山寨货?

看着鬼样子还真的是漫步者,山寨不至于。

网友:
电池鼓包了

网友:
换个电池就行了,也不会贵

网友:
换电池继续用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能把电池充鼓,应该换芯片

网友:
这是漫步者和谁联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两个螺丝拆掉看看背面

这是拆开线路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