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S940 J5005 改all in one

楼主(2023-02-23):
前面改装的帖子【新提醒】wyse 5070 改all in one完成 功耗喜人 要啥自行车 - NAS/网络存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如果想改装J5005平台请仔细注意下面几点
1.j5005平台是基于intel6、7代平台而来,m2口为ngff(sata)协议
2.在性能功耗方面与n5105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3.集成显卡可以硬解90%以上的高清,如果解不了,n5105极大概率也不行。
4.j5005定位于嵌入式平台,能买到的大品牌基本都是瘦客户端,做工质量比国产小厂n5105强太多。

富士通s940后面的机型是s9010,n5105的,虽然市面上还没有但更加让人期待

前面搞了dell wyse5070,由于公司的资产不能随便乱搞,所以只能自己掏钱买。在权衡wyse5070 和 wyse5070扩展板后,发现富士通这个机器基本上是dell俩机型的结合版,而且性价比很高。
优点就是在比较薄的机箱中能放进半高pcie卡,扩展性比较高,虽然只是pcie x1.宽电压8-24v,5525的接口,就不用买商家的假货电源了。比较失望的地方就是无板载硬盘,不能把软路由系统装到板载硬盘里。爱快+黑群最好不要放在同一个盘中。散热片仅一块定制铝片,还不能更换,dell的薄款是但热管,扩展板带风扇。测试win10下满载可以去到70度。

如果要买的话,建议选购富士通的机箱,不要商家那个定制的,无论质量还是扩展性上都有差距。电源去买个正规品牌5525头12V的,这款机器就算挂2.5 ssd跑网心,也就是12w的功耗,又鉴于电源都虚标的既定规则所以买12v 4A的电源足够。另外,不要买pcie转向卡,这东西很坑,高度不够,有需要就买个pcie 延长线,也是20块左右。

我这个方向是完全做一个软路由。另外一个方向是minipcie转网卡,pcie插转m2 nvme的卡或者多口sata卡外接硬盘笼做成all in one

比wyse5070 多一个pcie半高卡的高度

前后全镂空,不是对流设计

盖子钢印2022年4月29出厂,这批机器成色就是全新应该是工包,怕怕。

定制散热片,无法更换

机箱防磁弹片做工很好,pcie转向卡高度不够,网卡固定螺丝松一点勉强装上,后面会买pcie延长线。

后面试过16G内存能认到,室内20度满载70度以内。

楼主:
官方操作手册中有PCIE专向卡的附件,不过我们很难搞到了。而且这个瘦客户端还支持POE供电....

网友:
非常的专业啊

网友:
扩展槽好评,很有搞头呢。

网友A:
你强,,这货刚搜了下,,市面上都还没怎么流通呢

网友:
没多少sata口呀

网友B:
这么新净流口水了,快发连接。

楼主:
大哥,动动脑子。
如果需要网口不多,minipcie转1个网口就可以,pcie1x至少可以扩4个sata口。
需要网口多,minipcie可以扩2个sata口。
usb3.0四个,内置两个还不够你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净流口水了,快发连接。

这批机器应该是工厂流出的工包。
usb口完全没有插拔的痕迹

网友:
这款机型不错,电源都能内置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强,,这货刚搜了下,,市面上都还没怎么流通呢

这个机子TB已经有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网友D:
楼主图五红圈处是不是能改SATA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图五红圈处是不是能改SATA接口?

不止是没有sata座那么简单的,周边的电容也没有,global官网说明里主板的说明书就没有此项功能,即便更高的型号。

bios里都没有,你装上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TB已经有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5961.1997985097.d4918997.57a937deV ...

这个机器去年就有了,我已经退货了。不能装软路由。
国内客服没有这个机器的技术支持。我打了新加坡官方客户电话,这个机器bios 只支持uefi引导,而且有白名单,也就是说只能windows linux 之类的可以引导。其他的不能自动引导。

网友(2023-06-02):
爱快怎么装 教一个呗

网友:
做NAS个人觉得小机箱不太合适,因为到你需要扩容硬盘的时候就知道了

网友:
这里面没有sata口啊

网友:
这个机器看起来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