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9v电池,本想拆个纽扣电池用用

楼主(2023-02-23):
拆了个9v电池,本想拆个纽扣电池用用,打开却是这样

网友A:
我用过的都是这种叠层的

网友B:
你应该拆12v的电池

网友C:
看来你看的比较少,论坛上有拆了的贴

网友D:
你现在才知道是这种结构????????

网友:
9V碱性电池是六个圆柱型电池,当初最早的手写笔买不到电池就是拆9V电池,一个变6个

网友:
这个本来就叫9伏叠层电池,部分厂家打破固化思维,充分发挥想象力,于是乎就产生了纽扣的、干电池的9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看的比较少,论坛上有拆了的贴

不是很多,主要没想到拆,第一次见还想能不能充电,一想到价格应该不可能

网友E:
9V一直是这种结构的吧,还有一种是类似AAAA的六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都是这种叠层的

不拆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拆12v的电池

嗯,前年白嫖了几个,拆拆看

网友:
6个1.5的碳性封装到一起。碱性的是6个圆柱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才知道是这种结构????????

以前手机论坛登不上,一两年不怎么上了……

网友:
我拆出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9V一直是这种结构的吧,还有一种是类似AAAA的六根

以前有帖子拆过,纽扣的,好久没上,信息过期了

网友:
怎么会想到里面纽扣的

网友:
不用打开,凭外壳上面的文字就知道里面不可能有钮扣电池,因为它是碳性电池。要钮扣电池一般是存在于外壳是园柱形并且电压是12V也有是9V,用于短波遥控器的电池。

网友: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网友:
门铃按钮上用的那种12v的,里面好像是几个纽扣电池堆起来的

网友:
早期的老式层叠电池,容量不大。后来的纽扣电池层叠,再后来锂电池转换。

技术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