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3年拼夕夕上的10元杂牌儿童电话手表怎么刷机?

楼主(2023-02-23):
2023年拼夕夕上的10元杂牌儿童电话手表怎么刷机?

看了很多绕过二维码的教程,貌似都失效了,2023年有新的方法吗?

网友A:
这东西还是不用得好,粗制滥造,有起火燃烧的风险。

网友:
不会搞,楼下有高手

网友:
这种里面应该是esim吧,换卡估计难度挺大,专门坑充值费的

网友B:
看了下别人的拆机,居然是个sim卡,貌似还可以破解打电话

网友:
这就是一块骗钱的东东。

网友:
多多的流量卡靠谱不?就是几毛到几块的那种,需要充值。很多商家打着无线网卡的名义卖流量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别人的拆机,居然是个sim卡,貌似还可以破解打电话

外观和我的一样,插上自己的手机卡可以开机可以接通电话,但是但是不能外拨电话因为会被一个二维码挡住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还是不用得好,粗制滥造,有起火燃烧的风险。

就是玩玩,看看商家什么套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观和我的一样,插上自己的手机卡可以开机可以接通电话,但是但是不能外拨电话因为会被一个二维码挡住界 ...

二维码乱按可以跳,但是电池不耐用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