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卡胜KU202无刷锂电池电钻充电座损坏了,如何给锂电池充电

楼主(2023-02-23):
卡胜KU202无刷锂电池电钻充电座是用12V直流电输入的,过年期间被调皮鬼摔坏了,现在仅剩2格电量显示,龙抬头了,该准备干点活,以前电池缺电了直接插到充电座上连接充电器就自动充电,没有刻意关注电池包上面的四个电极是怎么接电的,现在想节省点买充电座的钱,先用12V充电器上的正负极直接给电池包充电,请问大家我该如何接线,才能给锂电池充电!

先谢谢大家关注、参与!

和这个朋友一样的电钻,就不单另发图了,看链接:
卡胜KU202无刷锂电钻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101884

网友A:
我的威克士128自带充电器充电太慢咸鱼买个卡胜1201接口插不进去又退掉了,淘宝买了个新的3846欧版的

网友:
我也不会接线家里好几个12v的充电器

网友B:
12V电源,接正负极就能充,别的接口只针对原充和原机,注意这个电池没有保护,不要超压和过放。

网友:
V1、V2是电池中检测,T是电池温度检测,BS作用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威克士128自带充电器充电太慢咸鱼买个卡胜1201接口插不进去又退掉了,淘宝买了个新的3846欧版的 ...

看你这个图,应该和我的电池包匹配,充电不会还是从+-输入,而V1、V2、BS、T都是为检测和温度保护用的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这个图,应该和我的电池包匹配,充电不会还是从+-输入,而V1、V2、BS、T都是为检测和温度保护用的接 ...

对的,你的电池包和我一样的,哪个四方柱不是在中间的

网友:
这电池我买过,结构和130X的电池一样,充电器也通用。PDD威克士快充48米,有券可以更便宜点

网友C:
我的无刷12v充电T接充电器负极,正接正。

网友:
与威克士一家

网友:
拆开。电池上焊线出来。电池壳底部出线。焊usb的3s平衡充电板。固定美化。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电源,接正负极就能充,别的接口只针对原充和原机,注意这个电池没有保护,不要超压和过放。 ...

实验了一下,的确可以充,没有保护了就怕充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了一下,的确可以充,没有保护了就怕充爆了

用12V的充电器一般不会,只不过充电器按总电压给你保护,如果电池组不均衡压差过大,就会单节过充。不放心充完后用万用表测量+和V1 V1和V2 V2和-看下电压对比下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无刷12v充电T接充电器负极,正接正。

这样充电需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