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谁懂广告机?显示屏排线接口能不能变成hdmi?

楼主(2023-02-23):
一个广告机大屏幕,打开看显示屏是一个排线接口,有没有一种驱动板能把这个显示屏改装成hdmi接口的显示器?

网友:
要查屏的型号,大部分都是lvds的  直接去tb买就行

网友:
无图无真相,就算去购买驱动也是要求提供接口图片的

网友:
拍屏幕参数,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可以,直接报屏型号给配板的就行了,只是比较贵,自己懂的话能便宜很多

网友:
淘宝找个卖屏幕驱动板的,把屏上的条码拍给他看就行了

楼主:
是我理解错了,问了下老板人家说板子上的hdmi是输入口,我理解成输出口了。也就是说换个同款能用的板子就是显示器,接屏幕的排线写的是lvds

网友:
买个万能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