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 AHD和cvbs怎么区分

楼主(2023-02-23):
在4s店装的倒车影像,想把这个倒车影像换掉,单独装一个mini显示屏,网上有两种显示屏,分别是接AHD和cvbs这两种摄像头的,大家帮我看一看我的这个摄像头是哪一种?或者看不出来的话,能用什么方法把它区分出来?非常感谢。最后一张是车机背面

网友A:
俗称模拟的。。。应该都可以用。

我这里有3.5寸的模拟屏你要不要。。

有3个,你可以做一排显示车头前面、右前、后面。

网友:
车机如果是wince系统。基本上都是ccd摄像头,如果是安卓系统,可能设置里有切换,可以用ccd,也可以ahd,不能切换的话也可以设置里看看有没有信号制式显示

网友:
看分辨率,720P及以上的必须要AHD的,480p的基本都是cvbs

网友B:
问下卖家就行。弄错了是卖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俗称模拟的。。。应该都可以用。

我这里有3.5寸的模拟屏你要不要。。

在哪里看看?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卖家就行。弄错了是卖家的事。

弄错了,我来回搞也很麻烦,车机要拆,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