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液体加热器

楼主(2023-02-23):
同事带过来在单位用的一个小锅,说大火灯不亮也不加热,小火正常,就是太慢了,让给看看,欧耶。

再生塑料的干活

700w

一个加热盘,通过开关变换而已,小火行就说明加热盘和指示灯没问题,锁定在转换开关上

热缩管下必定有颗二极管

庐山真面目,再生塑料加薄铁片,再加每次都旋转,不坏才怪呢,

左侧的没固定的位置了

问题找到了,下一步是咋处理的问题,一是宝上买元件,7元多,估计也用不长吧,征得同意,不要开关了。

焊接,热缩管2层

最后得一二极管,6A10的。
最近有点忙呀,谢谢观看,完。

网友:
小火就是脉动直流供电,拆了二极管就只有大火了。

网友:
又见液体加热器,别用来煮食品啊

起这个名字,这玩意明显不保证符合食品安全,或者说明摆着不符合食品安全,怕被追责,才起这个名字

网友:
恭喜维修成功!

网友:
用来改焊台很不错。

网友:
名字起的有水平

网友:
可以在电源线上串一个开关再并一个二极管来控制大小火。

网友:
串一个开关好用

网友:
这类小电器还是买大牌的好些,安全有保障

网友:
能煮鸡蛋吗

网友:
惨不忍赌的开关。

网友:
好多东西都是串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降低功率,这种大二极管在某宝上签到红包买了几十个,一次10个,

网友:
电热锅起的好名字,不能食用。

网友:
家里的电水壶是船型开关,估计触点小,发热严重,烫的塑料有异味,我也直接给他短接了

网友:
一定是专家起的名字,热得快也可以称为液体加热器

网友:
这名字有意思

网友:
这种开关质量太差,就是容易坏

网友:
拆了二极管,就一个高温度了。

网友:
液体加热器,这名字,服了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