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焊接个电动工具电池组 被难倒了

楼主(2023-02-23):
客户发来代加工的,提供了图片照着焊接能焊接短路,愁死我了!客户说五串联的电池组 里面有一组占位的假的,我算了半天也没算透,四个镍片触点➕二个线触点把我难倒了,实际上四串联起来电池组,把电路板反过来看一号二号触点联通的 关键是电池都焊接的 这地方我没算过来其实闲置一个触点就行了,电池排列串联

网友:
这种货,直接扔

网友:
啥电池,这么多触点

网友A:
赞成扔,估计就靠个总电压保护的,看你电池也不好,好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成扔,估计就靠个总电压保护的,看你电池也不好,好危险。

这个是靠充电器平衡充电

网友:
这B玩艺原来是怎么连的,我反正是看晕了

网友:
测不出来吗,哈,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焊的太丑了

网友:
啥奇葩工具用这样电池

网友:
这个就是不带保护电路的电池,全靠充电器控制。输出主要正负占用2位,平衡占用4位,电池温度检测占用一位,温度另一边大概率与总负极共用。需要配合充电器来接,没充电器没法接平衡

网友:
电池组打散重新排位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2并3串的电池包?

网友:
这就是四串两并的电池,而且保护板上电池正负和B1、B2、B3都标好了,按标注接就行了。电芯应该上下并联放置,撑死了镍片与保护板的槽口对不齐,用电线锡焊连接就行了,没什么难的。

网友:
这种不是竖着并联吗,横着搞得头都大,一不小心就焊错

网友:
这电池看上去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