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是怎么分辨QC2.0和QC3.0充电器的

楼主(2023-02-23):
QC3.0充电器向下兼容QC2.0设备,多了连续电压调节的功能。手机分辨QC2.0和QC3.0,是通过试图进入QC3.0连续电压调节模式,发现不能连续调节电压时,再尝试QC2.0的固定电压模式吗?

网友:
QC2.0是判断D+,D-是否为L或H状态,因此有LL,LH,HL,HH四种,对应输出5,9,12,20V,最大功率24W
QC3.0是判断D+,D-是否为0V、0.6V、3.3V,是三级逻辑,因此对应的输出请求更灵活,是在5-20V内+-0.2V变化,最大功率36W
二者判断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