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激活锁,谈谈小米手机的激活锁

楼主(2023-02-23):
红米4X手机开启了查找手机功能,刷机都刷不了,进入 恢复模式 清除数据后,现在都不能进入桌面了,求支招。

来源  某鱼买的2手,45元,拆配件维修自己的红米4X后剩下的配件。 组装一台,

本来可以用的,就是不能登录自己的小米账号。

手贱,清除了数据,现在是一个板砖了。联系卖家,搞不懂。但是让给手机验证码,好像是他爹的手机,

心理暴露一下。当时怕是死人留下的手机,收到手机后,查看,绑定手机,是某某酒店用品的老板用的。放心,

联系这个手机号 让给验证码  说不懂,周末联系他,他孩子回来了晓得。估计他孩子就是卖家,咸鱼发的是不能开机不能退账号,收到后电量0.充电后可开机,正常

2+16的这个手机17年自己买的也是699元,估计这个卖家的爹也是当时买的吧

楼主:
问题: 如何让卖家同意 给验证码删除手机就行了@@给卖家加点钱没回应,不方便给验证码,。。。。。。。。

有办法强制刷机吗?刷低版本的固件?

网友:
淘宝上搜一下,30元远程视频解锁

网友:
9008强制破解吧,没其他办法,如果是高通的话。联发科好像也能线刷

网友A:
别费劲了,挂咸鱼卖了吧,刷机还得先解锁,不是账号的事

网友:
好像是无解的

楼主:
低版本时候  没有查找手机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费劲了,挂咸鱼卖了吧,刷机还得先解锁,不是账号的事

哦,挂30卖了,估计能卖掉吧

网友:
小米现在不提前解锁bl根本不能用官方刷机软件线刷,何况加了账号锁。加了账号锁无论恢复出厂还是刷机(之前已经解锁bl),rec双清等等都无法解除账号锁,因为不涉及底层分区。账号信息保存在persist分区,这个分区属于底层分区,里面还有设备驱动信息,蓝牙id wifi mac地址等等全在里面,一般线刷包是不会动这个分区的。想要不通过账号解锁唯一办法是恢复persist分区到原始状态,而恢复就需要提前备份该分区还要想办法刷入,如果之前手机root了且刷了第三方rec还备份了几个底层分区就非常好办,进入rec直接恢复persist分区和moden分区就行了,modem是基带,无痛无病无后遗症。如果没备份底层就比较麻烦,需要找同型号手机备份提取底层然后再通过rec或dd命令 adb模式恢复(前提手机已经root过且已经开启了调试模式),如果以上都没有,唯一办法就是高通机型利用9008模式和电脑建立连接用手机解锁软件(修手机用的各类商业软件)去覆盖以上两个分区,其实就是刷入修改后已经禁用账号功能的分区备份,9008模式是高通提供的底层通讯接口无视 bl锁 ,这样操作后可以解除账号锁,但是不能登录小米账号或升级固件,这个是副作用。如果用9008模式配合自己备份的本机底层 用qpst之类高通cpu刷机软件恢复底层后也可以无痛无病,但是必须提前备份,一般人做不到这点~

网友:
有颗和苹果手机类似的芯片

网友:
近几年的手机解锁和刷机都需要拆机,短接点才能连上电脑,要想不伤手机外壳把手机拆开就挺难弄

网友B:
太巧了,今天刚刷了个红米4a,网上有强刷包,就是版本有点低,可以绕过激活锁

网友:
这种老古董,基本无用了,兑成不锈钢盆吧

网友:
能联系上原主应该好解决吧。

网友:
今天又找了个小米,发现miko那个软件可以解除账号锁,就是开机弹查找存储错误,但是不耽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巧了,今天刚刷了个红米4a,网上有强刷包,就是版本有点低,可以绕过激活锁 ...

方便私聊一个4X下载的强刷包地址 谢谢

网友:
找修手机的解锁吧,个人能搞定的几率低,或者淘宝找人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