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家用自来水增压泵 手把手的教你做个迷你砂轮机

楼主(2023-02-23):
话说 三年前  得到几个家用增压泵

这样的

功率不大  成色还可以 没见漏水痕迹

拆开泵头看看 转的很顺滑

拆开后盖 测量输入线不通

输入线一段段剪开 测量 终于确定了断点

插电 运转很平稳

卡尺量了一下输出轴直径8毫米的  正好可以玩了

拆叶轮固定螺丝

拿掉叶轮

水封组

拆卡簧 拿掉水封

继续拆前盖螺丝

前盖和水封组件

没啥用 先留起来吧

淘宝下单内径8毫米的转接杆

固定螺丝换成防松自锁的

处理电机输出轴

截断

装好转接杆

淘宝买来砂轮

装好是这样的

砂轮裸奔还是挺难看的 做个罩子吧!

淘宝买了两个不锈钢的漱口杯

拓印一个螺丝空位纸贴上定位

找几个螺丝

固定上看看

贴美纹纸 定位开口位置

角磨机切割

然后拆下来 打磨干净边缘

装回去 上砂轮

运转平稳 没有不正常的震动

完成的样子

磨个钻头看看 还可以

原配的底座有点小 不够稳定 拆了 换个大一点的

饮水机水泵上拆了一个

重新定位 打孔

装到位

这回稳定多了

后来 又买了一个杯型的砂轮装了上去

最后成品的样子是这样的

最后 奉劝大家DIY有风险 动手需谨慎      欢迎点赞 收藏

网友:
不错不错又做了个新工具 可以磨菜刀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家用砂轮机

网友:
楼主的钻头的刀刃磨得不错。动手能力很强哦!

网友A:
家用自来水增压,这个可以加隔膜气罐长时间储压吗,以至于压力不至于下降太慢,一段时间内,持续保压

网友B:
我家的剪子菜刀就指望你了

网友:
能在原轴上攻丝就更完美了

网友:
砂轮罩有创意,学到了
请教一下,现在很多拆机的跑步机电机,直流180v的,改个砂轮机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自来水增压,这个可以加隔膜气罐长时间储压吗,以至于压力不至于下降太慢,一段时间内,持续保压 ...

这个功率很小 不太适合加罐吧?

网友:
看起来很爽,我有个电机8000转,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剪子菜刀就指望你了

来 上磨天 下磨地 中间磨空气!

网友:
来晚了,只能后排观瞧

网友:
创意不错,手工可以

网友:
看起来不错,刚好以前优惠购买过一个增压泵,牌子好像叫绿一,功率100W,放家里闲置2年多了,下次回家翻出来看看。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挺强的

网友:
这个保护罩有特色
根据转速计算下砂轮线速度,看看是否合适。这个转接头不太放心啊,伸出来这么长,轴还这么细,小心点比较好哦。

网友:
也用增压泵电机改过一个,就是震动太大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