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许老师电桥测量电池内阻的改动 做个隔直附件

楼主(2023-02-23):
日常作点啥,有时候需要测量电池内阻,我手头上有自已做的许老师电桥,最低分辩率0.1m欧,自己玩基本上是够了,于是仿照别人经验按图3电路做了个隔直附件,用倒是能用,就是不方便,后来想起来做电桥爬资料时许老师说过他这个电桥设计时考虑过测电池内阻,有选装的隔直电路,参照图1左上角没有编号的那个100uF的电容就是,旁边的电阻是泄放电阻,我做这个电桥打板直接是用的许老师版PCB,PCB上留了这个电容的位置,先是按照图纸用了个100uF的双极性电容,测量数据无法稳定,后来换成5uF的电磁炉电容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呢,这个电容太大了壳子里实在是装不下,直到后来丛电焊机废板上找到一不2.2uF630Ⅴ的CBB电容才完成这次改造,成果见图2,电容虽然还是大,还是能安进去,泄放电阻用的20k的(更正泄放电阻是1M欧的),运放输入隔直电容耐压是100V的,测量60V以下的电池应该可以的.

网友A:
许老师电桥增加了测量电池内阻的功能,测电感电容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老师电桥增加了测量电池内阻的功能,测电感电容会不会有影响。

我目前测试使用没什么影响,电池现在最大量的5串,数据正常,

网友B:
增加了隔离电容,会影响测量精度吗?

网友C:
是不是断开100uf电容那里的短接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断开100uf电容那里的短接线就可以?

对,100uF的电容可能太大,测量电池内阻很难稳定,我这个是2.2uF的CBB电容,EsR好像是一百来毫欧,要用EsR低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了隔离电容,会影响测量精度吗?

这个电容是在测量电路的前面,只会对输出波幅稍有影响,理论上应该没有影响,我测试的是没有什么影响,泄放电阻我是用的1M欧的,电池最高按100V算,电流也就0.1毫安,这个附加电流VI转换器吃下去应该没有压力,理论上应该也沒有影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是在测量电路的前面,只会对输出波幅稍有影响,理论上应该没有影响,我测试的是没有什么影响,泄 ...

我也做了一版迷你的许老师电桥,可是群友们一直都在问能不能测量电池内阻,不知道怎么改,刚好你这个可以参考,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了一版迷你的许老师电桥,可是群友们一直都在问能不能测量电池内阻,不知道怎么改,刚好你这个可以 ...

注意C1耐压(C2到C3耐压应该没问题)

网友D(2023-12-18):
两个线都串联电容会误差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线都串联电容会误差大吧?

别的线上原设计就有隔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