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急求技术好的同行为本人自用SSD做数据恢复!

楼主(2023-02-23):
本人自用的一块金士顿kc2500 1t 固态硬盘,一直正常使用,今天下午运行了flash id看下用的什么芯片,运行后电脑突然死机,重启后硬盘掉盘了!现在硬盘无法识别,开机会卡很久。里面有本人资料。

这个SSD是nvme接口,SM2262EN主控。

本人主要做台式机主板维修,没有做过数据恢复。从故障判断,估计是ssd掉固件了。请在成都的同行帮我做数据恢复。如果效果好,我可以给你介绍客户。急求!

有能力做的同行请留下联系方式或站内短信吧

网友:
KC2500用的是东芝BICS4,慧荣的flash id工具挺好用的,应该没有这个bug 吧

网友A:
先支个招,硬盘挂在主板从盘或供电充足的硬盘盒上,通电不要任何操作,等30分钟到1小时,固件有机会自己纠错恢复,一旦认盘,抓紧时间拷贝最重要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支个招,硬盘挂在主板从盘或供电充足的硬盘盒上,通电不要任何操作,等30分钟到1小时,固件有机会自己纠 ...

这可是个好主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支个招,硬盘挂在主板从盘或供电充足的硬盘盒上,通电不要任何操作,等30分钟到1小时,固件有机会自己纠 ...

30分钟大法对应的是马牌主控吧,对慧荣主控也有效?楼主试试也好,我感觉希望不大。

网友:
30分钟大法

网友B:
还有这操作?感觉像人工智能似的

网友:
先按照楼上的方法试试看

万一不行,可以联系小飞机

网友(2023-05-17):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操作?感觉像人工智能似的

固态硬盘脑袋糊涂了,放那里休息一会儿,他就自己重新回忆起所有东西了?

网友:
加油吧说不定30分钟大法好了呢

网友:
基本上废了,无解。

网友:
好像只有马牌才有自动纠错,这个要用PC3000数据恢复,能恢复的都是大佬,好的近10万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