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华硕F-F441顽石畅玩版i5-7200U能升级无线网卡吗?

楼主(2023-02-23):
笔记本前段时间加了一条杂牌16G内存,现在运行还算流畅,就是无线网不太给力,只是支持WIFI4,可以升级网卡吗?需要什么型号的芯片网卡才最匹配?可以一步到位wifi6吗?
电脑配置如图(硬盘是120G的SSD和500G的HHD)

网友A:
同问,华硕的FL5900,想搞个Intel AX210,有的卖家说只能10代U才能用,10代以下用AX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华硕的FL5900,想搞个Intel AX210,有的卖家说只能10代U才能用,10代以下用AX200

咱们是同一代的机器,你原始内存多大的?加内存没有?我问了一下卖家,210支持,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咱们是同一代的机器,你原始内存多大的?加内存没有?我问了一下卖家,210支持,不知道对不对 ...

i7-7500,原始内存4G,加过4G,现在加的8G.板载的内存有2133和2444两种,我的是21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i7-7500,原始内存4G,加过4G,现在加的8G.板载的内存有2133和2444两种,我的是2133.

我直接一条杂牌16g,一,步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