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移动RAX1800Z路由器首拆拆机处理器ZX279128R+MT7975DN和MT7905DEN

楼主(2023-02-23):
处理器:ZXIC(中兴微电子)型号ZX279128R,1GHz主频的A9双核。

内存:CXM CXDQ2BFAM-CE 型号AP0160????002(谁知道多少容量的)

左边的两个分别是MTK(联发科)MT7975DN和MT7905DEN

网友:
这套解决方案好多定制的路由都在用,除了5G部分没外置功放,其他都挺好。要是能出第三方固件就好啦

网友:
性能一般,功耗不低

网友:
ZX的U,没得玩…

网友:
网络服务商送的,和中兴AX1800差不多,是中兴的处理器,刷不了第三方固件,但是性能够用了。

网友:
别家都是A53了就中兴还是万年的A9,还没第三方系统

网友:
好大一个盒子,装不到一半体积的板子

网友:
刷不了第三方固件

网友:
这么大的外壳配这么小的板子

网友:
看这U就和第三方ROM无缘了

网友(2023-06-04):
感觉还没有我100多元入手的网件R8000性能强。

网友A:
CXM CXDQ2BFAM-CE,这个是国产合肥长鑫的DDR4颗粒,盲猜一个32M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A:
CXM CXDQ2BFAM-CE,这个是国产合肥长鑫的DDR4颗粒,盲猜一个32M

不可能32m,运营商定制路由器128起步

网友:
还没用过这个

网友:
中兴的方案,cpu哪怕升级到A55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