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焊台上的晶体管:SAN SM15016

楼主(2023-02-23):
焊台上的一个晶体管坏了,既然坏了就没用了,拆开看看吧!

楼主:
这个型号的晶体管规格书,网上也查不到,不知道是什么东东,打开后才知道是三极管
开始是想用台钳夹开,无果。后来动用钢锯开盖,打开才知道是这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 长见识了

网友: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晶体管内部

网友:
应该试着修复一下。

网友:
很多年前拆过,好的PN结太阳照可以发电

网友A:
铁壳,铜基座,还算过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铜基座,还算过得去

可以做过敏二极管

网友:
怎么拆的,哈哈

网友:
以前也拆过这种封装类型的三极管,如3AD、3DD,结构是一样的。拆开外壳可以当光敏管用,但是灵敏度低。

网友:
挺好奇这个焊台是啥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