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仿制LT8705 DC-DC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3-02-23):
看到 开心果 1 坛友说LT8705神乎其神的,后来在立创开源平台找到人家开源的PCB,将其小改动了下将功率管放底层,2511。

功率(型号:5N08012,电感:15uH/22uH,LT8705振荡电阻200K,频率可能是217Khz左右)。
实测效果一般般,好像转换率只有 86%左右,且要将LT8705工作以突发模式时才基本能用,但带载电感也有点高频啸叫,升压模式似乎没什么大问题。要是在降压模式时,空载都能听到电感发出嘀...嘀的声音,及电压有0.5V左右跳动。如果将LT8705的2脚MODE接地,即强制连续模式时电感啸叫,功率管严重发热。不知道是功率(型号:5N08012)问题、还是买的芯片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有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好歹搞个实物看看啊

网友B:
并非我把它说的神乎其神,设计开发一个东西,最起码要对这个东西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而不是立创开源广场随便一下载一个开源项目制作以后就直接妄下定论。电感啸叫跟工作频率,工作电流,电感量,电感直流分量,电感材质都有关系,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有电容的ESR过高,MOS的Rds过高,MOS选型不合适,MOS管寄生电容太大,以及线路内阻,当你吧这些东西都搞清楚了,你自然就可以开发一款好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非我把它说的神乎其神,设计开发一个东西,最起码要对这个东西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而不是立创开源广场随 ...

并没有妄下定论说这种方案不行,只是说我做出来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电容购买的也是高频的所谓LOWESR款的了没ESR表没测量过,电感估计也应该没问题可谓也是大功率专用电感了,现在最有可能还是功率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搞个实物看看啊
https://oshwhub.com/xxdz12345/ltc8705
实物就是跟上面图片几乎一致的呀

楼主:
重新画了个板子76×55mm

楼主:
重新画了个板子76X55mm

楼主:
重新画了一个小一点的板子 76x55mm

网友C:
怎么样,搞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搞定了没?

好像是基本上OK了

网友D:
闲鱼上一个高手做的,自动升降压75V-15A,电子电位器+线性电位器,带线补,可预设电流,实测效率94左右。DC-DC神器。

网友E:
你这属于标准的盲目堆料问题

mos的选型存在着严重问题!!!
盲目选择大电流的mos,却没关注mmosos的ciss,你这个mos的ciss高达12500pf,这根本不是普通dcdc芯片能轻松驱动的!!!

这会导致mos无法迅速开启或者关断,效率严重下降!!
简易增大死区或者使用原工程中的mos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属于标准的盲目堆料问题。

mos的选型存在着严重问题!!!

已经改用其他型号的M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闲鱼上一个高手做的,自动升降压75V-15A,电子电位器+线性电位器,带线补,可预设电流,实测效率94左右。DC ...

高压差大电流时MOS热不热大概多少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差大电流时MOS热不热大概多少度

有温控风扇,5A以下散热片温热,10A左右风扇间歇启动,没试过风扇长时间运行的。24V升到59.8v给电车5A充电,也是间歇启动。功率最大试过600w。

网友F:
原来是楼主。我用拆机的FDBL86062,Ciss:7000pF Coss:4000pF Crss:43pF,根据LT8705的数据手册,最好是3300pF往下,但3.8一只胜在便宜,凑合能用。其实电感啸叫直接406胶水能完美解决,我华为450W服务器电源低负载也是啸叫,带一台NAS和三台显示器,滴了四五次现在安安静静的(物理解决)

楼主:
无聊时再将它两组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楼主。我用拆机的FDBL86062,Ciss:7000pF Coss:4000pF Crss:43pF,根据LT8705的数据手册,最好是3300 ...

种啸叫不是滴胶能决问题

楼主(2023-03-26):
引用 楼主:
无聊时再将它两组合一下

适用于中车或力神超级电容

适用于中车或集星超级电容

中车电容内阻小,制作启动电源应该比其他的好些。

用自制的LT8705 DC/DC模块,实测供电8伏升15.8伏,充中车2.7V/350F的6串超级电容,从0伏充到15.8V,2分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