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局域网内的IP可以对应两个不同的名字?

楼主(2023-02-23):
一个二手我家云nas,刷了omv,原本它的名字叫chainedbox,在路由里可以看到,ping chainedbox 也可以正确到达它的ip
在某次重启后,它的名字不知为啥变成了UPC,然后我把它的名字又改回来,
结果这时不论是ping chainedbox还是ping UPC,都能ping到同一个IP,而且路由里它的名字还是UPC没有变,真是奇怪了
难道是因为dhcp租约没有结束,主机更换名字后重启上线路由并不会更新名字?

C:\Users\johntal>ping upc

正在 Ping upc.lan [192.168.2.246]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192.168.2.24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来自 192.168.2.24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来自 192.168.2.24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来自 192.168.2.24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192.168.2.246 的 Ping 统计信息:
    数据包: 已发送 = 4,已接收 = 4,丢失 = 0 (0% 丢失),
往返行程的估计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最短 = 1ms,最长 = 1ms,平均 = 1ms

C:\Users\johntal>ping chainedbox

正在 Ping chainedbox [192.168.2.246]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192.168.2.24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来自 192.168.2.24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来自 192.168.2.24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来自 192.168.2.24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192.168.2.246 的 Ping 统计信息:
    数据包: 已发送 = 4,已接收 = 4,丢失 = 0 (0% 丢失),
往返行程的估计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最短 = 1ms,最长 = 1ms,平均 = 1ms

网友:
这太正常了,这个其实就是域名,同你打www.baidu.com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是路由器本地解释的,不是公网DNS解释的。只要指向同一个ip就行。

另外不止域名对ip能多对一,反过来也是可以的,一个ip后面有不同域名的服务器

网友:
你要仔细找一下,两个“名称”为什么同时生效,是不是分别在不同的配置文件里?
在WEB服务启动时,不只是一个主配置文件生效,有时候同一目录或子目录下的所有配置文件都会被读取。具体要看主配置文件里是怎么写的,是否默认允许引用外部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