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OV 120G,88nv1120开卡,镁光颗粒,可以pass,没有容量!

楼主(2023-02-23):
这该死的板子折腾死我了。。

故障:无法格式化和分区
板子上图:

直接短接,开卡软件不识别,看了论坛大神的帖子,速度换8脚的东西,类似电脑BIOS,刷固件进去,开卡软件成功识别,可以开卡成功后,容量一直不对,感觉类似写保护一样,难道还要把8脚的东西换回去吗 ?

哪个大神搞过这玩意,指点一下呗!

网友:
这个我也有2块,没有8脚芯片

网友:
马牌主控那只有大神级的人才玩的转。还是搬颗粒省事

网友:
见到马牌主控都是绕道走

网友A:
勾选RDT,不选擦除全部,再试下。

网友:
这几天马牌的多起来了。。

网友:
有个想法,把8脚芯片拆除,不过可能要在电路板怎么加点东西
这个要有工具,有板子,有钻研恒心的人才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RDT,不选擦除全部,再试下。

勾选RDT,不选擦除全部,测试结果是这样的,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RDT,不选擦除全部,再试下。

勾选RDT和spi disable可以pass,但是结果还是16M,我想,是不是开卡完成后把原来的芯片还回去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勾选RDT和spi disable可以pass,但是结果还是16M,我想,是不是开卡完成后把原来的芯片还回去吗 ? ...

我也不知道啦, 没弄过,
看网上有的帖子说是要开两次。

网友:
见到马牌主控都是绕道走 1

网友:
不是说没有软件吗

网友:
看到马牌就脑壳疼

楼主:
别让沉了。。希望指点。。。

网友:
马牌主控噩梦了开始别搞失眠了

网友(2023-05-07):
马牌主控,落灰中,等开卡软件

网友:
开好了,过几天又不认盘了

网友:
马牌这玩意我绕路

网友:
继续等高手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