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大有电池的低成本解决方案以及问题,还有PD诱骗给大艺电池充电

楼主(2023-02-23):
前段时间几十块收了个二手无刷角磨机,用的大艺电池有问题用一会就保护,再加上手头有个大有手枪钻配的还是2Ah电池,于是就开始研究DIY电池。
淘宝发现大艺的电池套件及其便宜20节的全套外壳+电路板也就20块上下,搭配角磨机使用必然给力,但是大有的套件价格就离谱,全套外壳加电路板130+ 到货了才知道还没有电池支架
想着以后还要添置大有的其他工具,那两块大艺电池不能浪费,又买了一个大艺转大有的转接器,算是低成本解决大有的电池问题了

但是大艺的套件到货后发现电路板好像没有均衡电路,用的芯片是CM1051-DS 一个5串锂电池充电保护IC,外围虽然有几排电阻电容,但是看芯片手册并没有均衡功能,到货组装的时候都没拍照就上个淘宝图给大家看看,这个保护板据我观察应该是带过充和断线保护的,任意一组电芯充满或者任意一组电芯电压过低或断线就保护,基本的保护有,但是电芯不一致的问题很难解决,用到后期容易出现一组电芯充满其他电芯充不满的情况,顺便我还测试了用65W氮化镓充电器搭配PD诱骗线给大艺电池充电的能力,一开始电压18.55V左右用万用表测试有1.9A左右的电流,没拍照具体电流电压记不太清,后面又把电池放电放到17V左右用功率计测试,我这个一代的氘三口氮化镓过载能力挺强的75W左右的功率硬撑了5分钟才保护,前后电流不一致的原因我推测应该是压差的问题,氮化镓+PD诱骗输出电压是19.55V,18.55V的时候压差只有1V所有电流不大,17V的时候有2.5V的压差所有电流就上去了,如果电放完使用100W氮化镓估计也能顶得住,以后出门干活方便多了。

芯片手册功能介绍,并没有均衡功能

芯片手册功能介绍,并没有均衡功能
大有的电路板看着和原装的好像一样,都灌胶保护起来了,内部众多原件想必是有均衡功能的,并且外壳贴纸好像是被撕掉了有可能是原装拆下来的
电池用的亿纬2500mAh 10C的动力电芯,用的0.12mm镀镍钢片,手头只有一个普通的容量测试仪,电池太多没法测试,简单的用内阻仪配了一下内阻就直接组装了,一共50颗电芯(组装大有10颗 组装大艺20颗 修复角磨机旧电芯10颗 还帮忙修复了一块16V的手枪钻电池4颗最后还剩6颗)测试的内阻给大家看看(测试设备YR1035+配4线电池测量座)
组装后我的电池阵容(一块大有2Ah 一块5Ah 一块大艺5Ah 一块10Ah),后期可以考虑开始扩充工具阵容了

网友A:
稍微大了点吧,使用空间会有限制吧

网友B:
除了不用拉电线,方便这一个优点,一无是处,又大又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大了点吧,使用空间会有限制吧

主要考虑重负载使用,5颗10颗20颗的电池我都有,可以灵活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不用拉电线,方便这一个优点,一无是处,又大又沉!

20节的主要考虑重负载使用,5颗10颗20颗的电池我都有,可以灵活选择,角磨机、云石机、鼓风机都是耗电大户

楼主:
逛淘宝找到带均衡的保护板了,厂家好像铭东,有V2.1和V2.2两种板子,淘宝2.1的反而更贵一些。就买了2块V2.2的板子回头装上试试,旧板子就当备件了

网友C:
好奇问下,总加起来工具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问下,总加起来工具多重

没称,反正我用起来问题不大,手枪钻平时都用2Ah电池,这个装上去测试一下罢了,根据使用情况选择电池

网友D:
wow! 负载可以很重!!!

但是电机受得了吗

网友E:
亿纬2500mAh 10C的动力电芯,你竟然用的0.12mm镀镍钢片???你这是废掉动力电池半条命啊!!!用0.2mm的紫铜镀镍带才能发挥电池性能的!!!大有原厂就是紫铜带。

网友F:
直接充,不需要恒流?

不恒流也至少限流吧!

网友:
没有麒麟臂不敢用这么重的工具,还是12V系列5268 5262用的轻巧,比东成的还秀气点

网友G:
全部电动工具统一电池,这样只需要配一套电池就可以适配不同的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wow! 负载可以很重!!!

但是电机受得了吗

我的都是无刷机,还是比较耐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亿纬2500mAh 10C的动力电芯,你竟然用的0.12mm镀镍钢片???你这是废掉动力电池半条命啊!!!用0.2mm的紫 ...

大艺的电池套件里面有原配镍片,4颗并联电流均摊也小一些,应该不会有问题。我的点焊机是航模电池供电的,电流不够,最高档焊0.1的纯镍片都不太牢固只能镀镍钢片凑合了。虽然电芯放电能力挺强的,但是实际使用的工具功率并不大,角磨机的驱动器峰值电流也就50A功率100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充,不需要恒流?

不恒流也至少限流吧!

不用限流,目前用的充电器最高电流3.9A,即使换100W氮化镓也就5A,4颗电池并联均摊也就1.25A,我配阻的时候并联电芯都选取内阻最接近的,即使电流不平衡单颗电芯电流也不会超过2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部电动工具统一电池,这样只需要配一套电池就可以适配不同的工具了 ...

可惜厂家不给你机会,只能转接,还好大艺的电池套件便宜,带均衡的保护板再加上外壳30+rmb就能解决

网友:
这么大的电池和,手腕能受的得了吗?

网友:
大有电池套件确实贵的离谱,直接买原厂4.0电池也就这么几块钱。我用转接器用牧田款的电池,电芯买的是亿纬2500mAh刮标的8块多一节,角磨机没遇到过卡,5401反尔有闪停机的情况,PDD花120买了块4.0用着没事。感觉没必要自己做电池,转接器50块,电池套件10节20,电芯算100块,还要得有点焊机。当然大块头电池只能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