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粗制滥造一个小台钳?

楼主(2023-02-24):
忙里偷闲折腾了半天才弄出来下面没有滑块导轨注定夹紧会抬头…先这样吧,螺杆攻丝累死了还特么攻弯了…那啥滑块也没有固定…

网友A:
大哥,丝杆自己攻丝,你也是牛人啊。滑轨没有差了一把火哈。

网友B:
底板太薄会变形,丝杆最好换M14的!

网友:
简单实用就行

网友:
这个好,真不错

网友C:
可以通过底板开槽,滑块上拧一颗螺丝代替滑轨

网友D:
再备点料下次必须出轨

网友E:
买一个也就二十来块吧

网友:
这确实需要精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丝杆自己攻丝,你也是牛人啊。滑轨没有差了一把火哈。

现有能找到的螺丝都没有那么长的螺纹…只能自己来了,台钳不怎么合适,铣螺丝的铣刀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板太薄会变形,丝杆最好换M14的!

我主要是想夹PCB的…现在抬头抬的太厉害没法用,夹其他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底板开槽,滑块上拧一颗螺丝代替滑轨

一样还是会抬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备点料下次必须出轨

不搞了,累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也就二十来块吧

看上的都是100左右了…

网友F:
还需改进一下

网友G:
螺杆用细螺纹受不力够,经常用的话磨损也快

网友:
夹着小指头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螺杆用细螺纹受不力够,经常用的话磨损也快

我觉得我的耐心很差,开口的情况下感觉很蛋疼…应该有个快开机构…这样一圈圈的拧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需改进一下

不改了…有需要还是去买吧……折腾这玩意儿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