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莱克吸尘器电池换芯失败,不知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3-02-24):
旧电池坏的时候单体0.5伏,对5个单体充电到4.2,测试能用,新购电池单体3.5伏,旧的全部去掉,新的换上,不能充电,不能放电,查了好多资料看别人有换成功的,不知哪里有问题?

更新至48楼:

网友A:
单体电池充电到4V,再试下能否使用,能否充放电

网友:
这玩意有保护的吧,估计要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体电池充电到4V,再试下能否使用,能否充放电

目前只能这样试试,查看了很多没有这款电池的介绍

网友:
要用动力电池

网友B:
难道有锁?换这种电池最好是新旧电池先并联上再拆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有锁?换这种电池最好是新旧电池先并联上再拆旧的。

由于有电池架,先并联再拆难度比较大。有个问题,所谓不断电换芯,是正负极保持电压就可以,还是所有电池焊点都要保持电压?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下充电

网友:
不知道检测逻辑

网友:
楼主想的太简单.

网友:
有锁,需要破解

网友:
不能充电,不能放电,那就是被锁了,一般带有管理芯片的电池组最好是单个电池不断电情况下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有电池架,先并联再拆难度比较大。有个问题,所谓不断电换芯,是正负极保持电压就可以,还是所有电池 ...

应该是电芯检测的吧。某个电芯故障无电压就锁了。

网友:
难道是和笔记本电芯一样不能断电换芯

网友:
估计是锁了吧。

网友C:
你换后激活了吗?不激活是没有正常电压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后激活了吗?不激活是没有正常电压输出的。

怎么激活?
我看了好多文章,只有介绍大疆电池和笔记本电池的,吸尘器电池只有一个,就是直接换上新的。
看介绍电池芯片要记录电池容量,循环次数等等居多信息,如此的话,就算不断电换芯,换了也不能用啊?

网友:
期待后续操作。

楼主:
偶然发现白色F1元件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