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雪铁龙C5车钥匙换电池

楼主(2023-02-24):
2014年5月买的。

把钥匙电池看一看,是否该换了。

这是老款,新款不知啥样子。

小一字螺丝刀捅撬,开盖。

打开了

索尼2032电池,看样子再用一年也没问题。

还是换新电池吧

新电池电压

换电池

哦了

网友:
在用两年都没问题,白瞎了

网友:
已经撬开了,必须换

网友A:
2014年到现在是10个年头了,电池还有3.3V吗?

网友B:
意思是说从从2014年用到现在吗?这电池这么厉害吗?

网友C:
你换上的这个电池,很可能还没原电池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上的这个电池,很可能还没原电池经用.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车钥匙用电很省的,我前一辆车用了十年,也没换过电池

网友:
2011年的车都没换过电池   原装电池真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4年到现在是10个年头了,电池还有3.3V吗?

3.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说从从2014年用到现在吗?这电池这么厉害吗?

我的车钥匙从2010年用到现在,刚换了。
比较奇怪,缺电时能锁车,打不开。

网友:
12年的车,印象里原电池用了7年左右,然后后面换的电池基本2年左右换一次,最近电池又有点不好了。

网友D:
无钥匙进入的基本上两年算多的了

网友:
过去 的遥控器很省电。感应的就不行了

网友:
遥控钥匙还是省电的,现在无钥匙进入的都比较费电

网友:
现在的车感应的,用电大些

网友:
你那新电池未必能有老电池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钥匙进入的基本上两年算多的了

我那个开的少也只是两年半左右就提示钥匙没电了

网友:
感觉是不是有无钥匙进入和一键启动的车子钥匙都很费电?